纯化学法(附溶剂配方)转印PCB,精度高,成功率高

楼主(2018-11-06):
不废话,上成品。
这是腐蚀后的板子,Lqfp48的芯片,做到了8mil的线宽,6mil的间距,只有右上角2,3条线有短路,用小刀处理一下即可。如果用10mil以上的间距就肯定没有黏连了。我是为了测试这种方法的极限。
我现在都用这种方法。

回头整理一份简单的流程更新上来。

为了发流程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板。

1.普通A4纸哦!质量好一些的效果更好,尽量选择表面光滑的。

2.清洁,打磨覆铜板,这个步骤热转印也一样需要。
下面是重点。下图右侧的瓶子就是化学转印用的溶液。
是用95%以上的高纯度酒精和高纯度除光液以1比1的比例配比而成的。
两种液体都是高挥发性的,可以事先调配好装在小塑料瓶中备用。我用的是普通的眼药水的瓶子很好用可以控制液量。
两种液体都是易燃品,请注意安全。
这种混合溶液可以将碳粉从纸上剥落,并转印到覆铜板上。所以光滑的纸效果会更好,但不可以使用转印纸,过于光滑了,会导致走线糊掉。

3.用一只手固定住,另一只手将溶液滴在上面湿润整个板面。

4.一旦湿润了固定的手就可以放开了。不要着急按压,稍微等个10秒钟。溶液挥发性很高,很快就会挥发掉。

5.不要等完全挥发干,再次加溶液湿润整个板面。
这次用力均匀按压所有位置。如果挥发太快可以一边按压一边加溶液。这种溶液用手直接接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放心接触。
但切记远离火源!!

按压的差不多了就放开手等待完全挥发干。
此时碳粉已经牢牢的跟覆铜板结合起来了。

6. 准备好60度以上的热水,放入热水中。一定要热水!
可以看到有气泡产生。
静置3-5分钟。时间不可以太短。基本上水不烫手了就差不多了。

7.开始剥纸。从一角开始轻轻用指腹将完全软化了的纸慢慢搓下来。
之前的按压如果充分,碳粉是结合的非常牢固的,稍微用力都不会脱落的。如果担心就细心慢慢搓。一般不会有问题。成功率非常高。

继续搓。

搓完了。效果非常棒。

8.最重要的转印就结束了。后面就是腐蚀了,方法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可说的。我用的是氯化铁溶液。
这是腐蚀完成的样子。

9.焊接过程很无聊就不发了,直接上成品,这是一个简单的段码液晶的转接板。

OK,这种方法可以成为‘冷转印’,不需要转印纸,不需要曝光,不需要紫外灯,不需要电熨斗,不需要转印机。
简单,安全,快速,方便,成功率高。
我觉得完全可以替代热转印方法。

比我做的漂亮
感谢分享

网友A:
这种板子,打孔费事,另外成本也没低太多,如果不是很急,还是厂家直接打样方便,现在打样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打孔费事,另外成本也没低太多,如果不是很急,还是厂家直接打样方便,现在打样已经很便宜了 ...

严重同意

网友C:
我曾经用过感光膜+透明胶片激光打印曝光。效果可以做到密脚SOP完全不粘连、断线。
看老兄的化学法,效果貌似也非常理想,虽然现在已经自己不做,哪怕急着,加急打样也可以应付。不过作为曾经的动手技能,还是对老兄的内容很感兴趣。
赶紧着放上来哈,我等可是等着围观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过感光膜+透明胶片激光打印曝光。效果可以做到密脚SOP完全不粘连、断线。
看老兄的化学法,效果貌 ...

嗯嗯我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打孔费事,另外成本也没低太多,如果不是很急,还是厂家直接打样方便,现在打样已经很便宜了 ...

嗯确实有道理。但总有那种只想快速验证想法不需要一打好几块板子的时候,自己动动手画个简单的板子,最好都是贴片原件,还是可以应急的 ^_^

网友C:
高纯度除光液?什么东东?具体详细名称或者成分,或者通用名称?洗甲水?丙酮?
作为常用溶剂,丙酮倒是很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有道理。但总有那种只想快速验证想法不需要一打好几块板子的时候,自己动动手画个简单的板子,最好 ...

如果是真着急,自己验证用的,建议买那种专门的感光板子(名称记不清了,之前网上有卖的),比你这方便多了。将图打印到蛋清纸(名称可能不准,就是那种透明度比较高的纸,好像叫硫酸纸,用菲林就更好了),然后图盖到感光板上,用日光灯照射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用定影剂(买板时带的有)泡一会儿,拿出来冲干净就可以腐蚀了,精度比你这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着急,自己验证用的,建议买那种专门的感光板子(名称记不清了,之前网上有卖的),比你这方便多 ...

感光法我也用过精度确实很高,但方便性上我还是愿意用这种方法,省去贴膜感光,显影的步骤。一小瓶溶液可以用挺长时间。不需要其他任何材料了。

那就是各有所爱了,我觉得感光板操作很方便,板子上已经有感光膜层,不用自己贴,顺带助焊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纯度除光液?什么东东?具体详细名称或者成分,或者通用名称?洗甲水?丙酮?
作为常用溶剂,丙酮倒是很 ...

主要成分应该就是丙酮,洗指甲上的指甲油的。网上有卖

直接用洗甲水应该效果不好 毕竟纯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纯度除光液?什么东东?具体详细名称或者成分,或者通用名称?洗甲水?丙酮?
作为常用溶剂,丙酮倒是很 ...

就是丙酮。洗甲水的主要成分。

网友F:
转载到矿石收音机论坛
以前用过网上说的“蜡光纸”热转印过,我们这里叫手工纸,其中一面是比较光滑的,但是比较薄,效果不错,比打印纸好,容易搓烂。但是后来打印店不给印了,说坏(动词)机器。照片纸表面光滑,容易搓烂,但是比较厚。
楼主这种方法我好像试过,记不清了,好像酒精、油漆稀料、丙酮都试过,不行,粘不牢还是啥记不清了。好像没有用热水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载到矿石收音机论坛
以前用过网上说的“蜡光纸”热转印过,我们这里叫手工纸,其中一面是比较光滑的,但 ...

热水很重要,我开始也总失败,后来发现用热水就行了。

网友F:
是不是必须“高纯度酒精和高纯度除光液以1比1的比例配比”?单用不行?也许我失败的原因在这里。不过好像有这么个“镜头”:碳粉糊了。干的太快,我垫了层卫生纸……,**模糊,想不起来了,反正不行。还拿自喷漆还试过,不行。
用热水,开水也行吧?放一放也就不烫手了。

主要有效成分就是除光液,酒精应该是为了降低浓度的,不用水是因为酒精容易挥发吧
单用的话浓度太高好像效果也不好,我试过各种比例,在我这1比1效果最好

网友F:
那边坛友给了个相似的方法。热水我以前好像试过,可以使纸易搓一些,还是手工纸好。

还有就是这个视频里面用的并不是普通A4纸,是一种表面很光滑的纸。成功率会更高。我也看过其他视频有用铜版纸的,效果也很好。
另外图11,12,13感觉没必要,我直接跳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边坛友给了个相似的方法。热水我以前好像试过,可以使纸易搓一些,还是手工纸好。

我就是看这个视频学着做的。开始照着视频里面说的比例不成功,后来试了很多次发现1比1最好,另外热水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