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ar 软件调试 怎样进入看门狗中断

楼主(2018-11-06):
msp430 iar 软件调试 怎样进入看门狗中断

楼主:
用的是iar ,程序最后一行低功耗模式,开了看门狗,软件模拟怎样进入看门狗中断。

网友A:
软件好像不能够模拟看门狗中断吧?

网友B:
是啊,
看门狗一般的实在产品推广的时候才运用的吧!

网友C:
没用软件模拟过WDT中断,不过即使是用仿真器连接PCB来调试程序时,看门狗也需要被配置成基本定时的模式吧,若还是工作在看门狗模式,那中断发生时,也就是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只会发生一个reset。

网友D:
在实际应用场合中,避免运行过程中受到干扰,模拟的好像没用过。

网友C:
软件不能模拟,看门狗需要时钟,硬件支持

网友E:
也能运行,只是可靠性稍差些。
百度一下。有这方面的介绍的。

网友F:
脱离单片机硬件的去模拟当然是不行的啊,单片机的看门狗必须得有硬件的支持才行。。

网友G:
同意9楼观点的啊,建议搭建一个MSP430的最小系统板都可实现的 啊

网友B:
嗯,用149或者249的都行的啊。。。

网友H:
WDT中断还能模拟?怎么操作

网友I:
设置都中断函数里面了吗

网友J:
中断函数添加函数,点击中断。

网友K:
只能设置寄存器了

网友L:
硬件不支持吗?

网友M:
iar 软件调试怎么样呢

网友N:
软件模拟可以吗

网友O:
硬件直接修改

网友P:
看门狗中断代码呢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Q:
IAR没有使用过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用的是iar ,程序最后一行低功耗模式,开了看门狗,软件模拟怎样进入看门狗中断。
...

设置寄存器应该可以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是啊,
看门狗一般的实在产品推广的时候才运用的吧!

这个仿真的时候可以使用。

网友O:
你说的软件怎么样呢?

网友K:
为什么必须要使用单片机的调试呢?

网友N:
可以直接修改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L:
可以单步调试单片机的。

网友M:
看门狗中断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同意9楼观点的啊,建议搭建一个MSP430的最小系统板都可实现的 啊

很多时候看门狗也容易造成死机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同意9楼观点的啊,建议搭建一个MSP430的最小系统板都可实现的 啊

单片机硬件仿真。

网友Q:
推荐使用CCS的软件。

网友:
楼主有这个实现的方案吗

网友P:
你要在看门狗中断实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