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的旁边有一个问号

楼主(2018-11-06):
cy8c3446pvi---076使用miniprog3
         电脑识别到了miniprog3同时也识别到了cy8c3446这个ic•不过虽然识别到了ic •但ic的旁边有一个问号

网友A:
无法烧录?

楼主:
嗯,无法烧录与仿真•使用的软件是Psoc3.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C:
或者你把图贴上来试试看

网友D:
是不是你的framwork低于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