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到浮点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楼主(2018-11-06):
在用MSP430编程时,想得到浮点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哪位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这么个思路可以吗,两位小数*100,三位小数*1000,以此类推

网友B:
用乘法放大缩小的吧

网友C:
利用乘法的放大数据的倍数的,输出的时候在缩小相应的倍数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我一般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E:
float的类型 直接转换就行的。
如果串口,就转换为字符串就行的。

网友F:
可以先乘个倍数,在分离

网友A:
先乘个倍数,再操作

网友B:
需要先把要进行计算的值全都强转成float类型的,再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小数的了

网友C:
用乘法放大输出时再缩小

网友F:
转换为字符串截取

网友G:
标准C库有函数

网友H:
或者乘10000 然后获取整数和小数

网友I:
这个就用下数据类型转换的可以实现的,需要哦一个差不多额算法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J:
float t = f - (int)f; //小数点前变成0了

网友K:
用分割法

网友:
用(int)强制把double型转换

网友L:
按条件截取字符串

网友M:
将小数向下取整

网友N:
先提取出小数部分

网友O:
提取处小数部分的思路是将浮点数不断减1

网友P:
直接强制转换到int型就是整数部分。

网友Q:
楼主可以取整就行。

网友O:
提取整数部分只需将原有的浮点数减去小数部分即可。

网友J:
运用取整就可以

网友N:
再提取出整数部分。

网友K:
以小数点 . 为关键码

网友M:
这个小数的整数部分。

网友:
double db = 25.6;
db=db+0.5;
int tt = (int)db;
最后tt=26

网友L:
网上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的。

网友Q:
其他的就是减去整数就是小数。

网友R:
分离浮点数的整型部分和小数部分

网友P:
减去这个int型就是小数部分了。

网友S:
这个乘以个大的倍数的分别取出整数与小数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T:
这个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设计的

网友U:
这个没啥难度的哈

网友V: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呢

网友W:
这个就根据需要乘以个倍数的变成整数的

网友X:
楼上的几位意思就是的,,根据实际需要扩大10倍100倍1000倍的看看,然后取需要的部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