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过程中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8-11-06):
当我让程序全速进行时,发现CPU进入低功耗不响应ADC10的中断,但是只要这时候,我按一下BREAK按钮,也就是那个红色的小手,接着通过查看寄存器得知ADC10中断标志已经置位。不可思议的是:紧接着,我按一下单步执行,发现响应了中断。再全速运行,仍然是同样的问题。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A:
仿真过程有问题??

楼主: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CALBC1_1MHZ==0XFF || CALDCO_1MHZ==0XFF)
   {
          while(1);
   }
   do
   {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P1DIR |= BIT0;
   P1OUT =0;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IE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2_5V + REFON;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SSEL_2 + SHS_1 + CONSEQ_2;
   __enable_interrupt();
   TA0CCR0 = 30;
   TA0CCTL0 |= CCIE;
   TA0CTL = TASSEL_2 | MC_1;
   LPM0;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void)
{
   TA0CTL = 0;
   TA0CCR0 =32767;
   TA0CCR1 = 2500;
   TA0CCTL0 &=~CCIE;
   TA0CCTL1 = OUTMOD_3;
   TA0CTL = TASSEL_2 + MC_1;
   ADC10CTL0 |= ENC;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P1OUT ^= BIT0;
}

网友B:
一句注释都没有。

网友C:
楼主能否讲讲程序的思路,难道使用ADC10就是为了让引脚电平翻转?

楼主:
编这个程序本来就是打算看一下ADC10的SHI信号是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ADC10的触发源来自TA1,TA1的输出高电平时间足够ADC采样几百次,但是运行起来发现,LED是闪烁的,说明SHI是边沿触发。

楼主:
因为就是一个小实验,所以没有注释。问题上午刚刚解决:当CPU进入LPM0时,MAIN CLOCK 是关闭的,而我的ADC10时钟选的是它,所以进入低功耗之后,肯定不会有中断响应的。

网友D:
再执行为什么能够响应

网友C:
还不知道。将ADC10的时钟源改为子系统时钟就可以。

网友E:
if(CALBC1_1MHZ==0XFF || CALDCO_1MHZ==0XFF)
    {
           while(1);
    }
这个会不会进入死循环的呢?

网友F: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如果发现segmentA对应的位置有校正参数,则继续运行,若其里面的值没有程序就进入死循环不执行下面的程序了

网友G:
好像没有清除中断标志的。还有,主函数也不规范。

网友H:
当CPU进入LPM0时,MAIN CLOCK 是关闭的

网友I:
仿真过程中的低功耗是可以的啊,不要随意中断程序的进程的

网友J: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程序是不会在继续运行的了

网友J:
这个设置断点仿真的吧,,尽量不要用但不运行的。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个楼上几位数的都可以参考下

网友K:
低功耗模式下部分时钟关闭了

网友C:
中断标志有没有清除

网友J:
CP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部分时钟,功能关闭了吧

网友G:
当然就进死循环了

网友B: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L:
这个的看看对应的管脚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M:
仿真的时候有功耗的需求?

网友N:
仿真的时候不应该让进入到低功耗模式的吧?

网友O:
这个要根据实际需求的做好低功耗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