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带USB接口和通讯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18-11-06):
大家帮忙推荐个带USB接口和通讯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A:
usb 主还是从,通讯功能具体要什么。

网友B:
CYPRESS系列的单片机都可以支持usb接口

网友C:
我目前正在用CY7C68013,100PIN TQFP,功能很全

楼主:
嗯,支持FIFO,I2C等

网友D:
楼上有米啊

网友E:
有好多种呀 看有没有具体要求呀

网友F:
可能成本有点高,如果项目要求比较高的话,这款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G:
你说的通讯是什么通讯,无线通信还是USB协议通讯。

网友A:
CY的 CY8C24794

网友B:
我以前做过5%时,9600的误码率还是有点的,最后只好校正bps值来达到目的

网友C:
CY7C63813,CY7C68013 这两款都不错,强烈推荐

网友H:
usb协议通讯,接口芯片CP2101,有程序吗,求
高手解救

楼主:
看来大家推荐的都差不多

网友I:
PSOC1,3,5里都有带USB的

网友D:
是要PSOC的吗?有啥其他要求?

网友J:
CY的版块,就推荐下CY的。
他家的FM3,FM4基本都支持USB的。
比如mb9af312, mb9bf506, mb9bf568等等。并且它的通讯接口也很丰富,一个uart(可当用spc, i2c等等用),一个MCU最大有16路uart.

网友K:
你好,加我QQ;1265763019 ,看看是你需要的不,我们这款mcu支持带usb功能,flas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