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后,是不是时钟引脚会马上就有时钟输出

楼主(2018-11-06):
void SPI_init(void)
{
open_xt2();
UCTL1=SWRST;//开启设置
UTCTL1=CKPH+SSEL1+STC;//选择SMCLK
UCTL1|=CHAR+SYNC+MM;//8为数据 SPI模式
UBR01=0x03;//波特率设置
UBR11=0X00;
UMCTL1=0X00;
UCTL1&=~SWRST;//关闭设置
ME2|=USPIE1;//使能SPI
}

网友A:
不是马上就有的,往发送的缓冲写数据就有时钟输出。。。

网友B:
这个需要进行设置时钟的。

楼主:
这个需要对时钟进行一个工作状态的判断的,没有输出的话需要继续等待的。

网友C:
如果配置好了就有信号输出了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D:
当数据开始传输了,时钟是会有的

网友E:
这个需要把IO口相关系的所有寄存器的都设置好的。。

网友E:
初始化之后,就有时钟信号了。

网友F:
这个将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好了就会有相应的时钟输出的。。。。。

网友B:
不用中断,怎么编程

楼主:
查询,计数器,标志位。

网友B:
大神,能具体点吗?有点不明白啊~~谢谢~~

网友F:
比如设置定时器周期5ms。主程序中查询溢出标志位,到了计数器加1,加到200为1秒,标志位置1,输出高电平。
输出低电平于此类似。

网友B:
这个我明白,那高电平输出1s,低电平输出2s,怎么设置?

网友G:
设置定时器周期5ms。主程序中查询溢出标志位,到了计数器加1,加到400为2秒,输出低电平。

网友H:
如果是软件产生,就是计时、改IO,几个动作串起来。

网友C:
嗯,所以,你要会设置定时器,会计算定时长度,会查询计数值,会改IO口。
就是这样。

网友E:
好好看书,就该明白中断方式和非中断方式有啥区别了··

网友A:
什么单片机晶振是多少 ? 延时子程序我还是会的  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B:
51单片机  12M晶振  我就是一个初学者。。。谢谢大神。。。这是我写的,用protues仿真,波形都乱了。。。
#include<reg51.h>

sbit put=P1^7;
int i;

void main()
{
        TMOD=0x11;  //T0工作在方式1下,16位定时功能
        TH1=0xfc;   //装计数器初值1ms  TH0和TL0
        TL1=0x18;
    TF1=0;      //清除TF0标志位
        TR1=1;
         while(1)
         {
                if(TF1==1)    //判断T0溢出标志位是否为1
                {
                  put=~put;   //溢出后端口取反
                  for(i=0;i++;i<2)
                {

                          TF1=0;      //清除TF0溢出标志位
                      TH1=0xfc;   //装计数器初值1ms
                  TL1=0x1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