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的DSP 仿真器

楼主(2018-11-0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神马思路

楼主:
主板上带电, 没有隔离,  是否仿真器必须隔离才不会烧电脑

网友B:
有好多仿真器是信号隔离的呀. 特别是  DSP 往往在高压系统里使用, 隔离很必要的

网友C:
这种还是很有必要的   经常看到有人说使用过程中卡死等

网友C:
就是负载过大或干扰较大时    出现断线
隔离的会好很多

网友D:
这个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E:
IO隔离了吧

网友F:
见过是没有。这个很神奇了。

网友G:
是XDS100v3吗

网友H:
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I:
后期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
应该是可以防干扰的。

网友J:
没有见过。

网友K:
隔离仿真器无图无真相。

网友L:
只试用过XDS560了。

网友H:
不是都是正常的仿真器吗

网友D:
使用电偶了吗?

网友G:
隔离的DSP 仿真器都没有听过。

网友E:
可能盘损坏芯片。

网友F:
楼主有想过的资料吗?

网友L:
这个是兼容不同的电压的吗?

网友K: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神奇了

网友J:
楼主有这个仿真器的资料吗?

网友:
信号根本无法干扰硬件内部。

网友I:
这个仿真器的有吗?

网友M:
没有谁家的是带隔离的吧

楼主:
哦,那我该?

网友N:
自己做个隔离接口板吧

网友O:
说实在我倒是不怕烧电脑,就怕烧工具。 电脑现在不值钱呀。

网友P:
产品一坏,那麻烦就大了

网友A:
没有见过隔离的。。。

网友Q:
但是就那么几根线TMS\TCK\TDO\TDI和TRST,做个隔离板转接一下不麻烦!

网友R:
原来把用笔记本通过串口单片机通信的时候不小心把电脑主板烧过,但是DSP通信是不是也有这样危险

网友N:
560的仿真器比我电脑都贵

网友S:
我们做过一个隔离的JTAG仿真转接板,挺好用的。在干扰强的时候很少会让仿真器挂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