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方式和查询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06):
硬件是STM32,采用系统时钟,那用中断方式和用查询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和单片机没什么关系,采用中断方式,可以保证不会丢失必须采样的触发信号,而换成查询方式,就存在查询周期和信号存在时间的矛盾,查询周期太短,会大量占用系统资源,而周期太长,就很容易丢失被查询对象的短于查询周期的短脉冲信号,一般来说,除非被采样信号是周期很长的信号,那么建议采用中断方式。
另一类是单片机和外设芯片之间,比如外接的SPI的Σ-△积分器,在保证芯片的采样周期前提下,采用周期性的查询读取转换数据,却又变成一种典型的手段了。这么和你说吧,对于外设芯片,采用中断还是查询方式通信,完全看你喜欢了,2种方式都没什么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单片机没什么关系,采用中断方式,可以保证不会丢失必须采样的触发信号,而换成查询方式,就存在查询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单片机没什么关系,采用中断方式,可以保证不会丢失必须采样的触发信号,而换成查询方式,就存在查询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