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IB库

楼主(2018-11-06):
如何能隐藏一些不想显现给别人的代码,使用LIB库发现原来的.h.C不能删除,有人能分享下LIB库的使用经验嘛?库是生成了。

网友A:
.h不能删除,.c还是可以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不能删除,.c还是可以删除的,

为了最快的执行速度,我把东西都放.H里了,

网友B:
我也有这种想法 怎么才能加密呢

网友C:
可以在源码里边加密吗

网友D:
为嘛要删除呢

网友E:
下载Lib的时候肯定有过手册和说明吧。

网友F:
额 我也有心事隐藏起来不给别人看

网友G:
加密之后还能下载?

网友H:
共同关心 主要不想别人窃取自己的劳动果实

网友I:
用加密算法应该可以额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了最快的执行速度,我把东西都放.H里了,

在h中和c中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K:
删除.c,保留.lib和.h,没毛病
除非.c和.h没有按套路来写,.c中只定义函数和变量,.h只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h中和c中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函数写在.h里C里没什么东西

网友J:
那在C里不是一样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函数写在.h里C里没什么东西

一般用LIB文件时是两个工程或配置中,一个用于库存文件的编译,一个用于最终输出;
1,采用多数人用的方式,h文件中只有声明,c中实现函数,编译后用h文件和lib文件
2。用你目前的方式,编译后用lib文件,h文件要去掉全部函数 的实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用LIB文件时是两个工程或配置中,一个用于库存文件的编译,一个用于最终输出;
1,采用多数人用的方 ...

将函数定义为内联函数,如果放在.C的话,外部就不能调用了,所以写在了.H中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将函数定义为内联函数,如果放在.C的话,外部就不能调用了,所以写在了.H中 ...

如果函数很小,调用很频繁,有必要内联。
如果函数很大,调用的时间远少于执行的时间,内联时间意义不大。如果不是在for里面频繁调用,内联节省的那点时间意义也不大。
gcc有extern inline,keil也有跨模块优化,一旦开启,链接期也能智能判断是否内联。

结论:inline和register等早期c语言的人工优化,在现代的链接器面前,就是个**肋。

网友I:
最后有结论了吗 到底怎么弄才能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