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pe光标移动测量

楼主(2018-11-06):
求教simulink里面scope中如何用cursor测量波形,无法选中cuesor并移动

网友A(2019-08-27):
你把鼠标放在放大缩小的那个标志里先点击到那个小手的图示,然后在点击一下这个按钮,让其没有选择其中一种模式,就可以拖动光标进行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