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实测N76E616驱动段码液晶功耗

楼主(2018-11-07):
实践出真知。
用最小系统板不行,板子上带了乱七八糟的玩意,一个电源指示灯就是耗电大户了。
自己画了个系统板,化学方法转印(非热转印),美观就算了,能用就行。
测试方法:
关闭BOD,除了段码液晶没有其他任何负载,5v电源(手头上的段码液晶模块是5V的)。
系统上电后立刻切换到LIRC时钟,并让LCD也使用LIRC并进行4分频(再慢就会闪烁了)。偏压电阻选择最省电的600K。
然后显示一会数字,数字自动跳到14时让系统进入掉电模式。
测试结果:
开机电流为8mA(HIRC,比官方手册高了5mA )。
进入掉电模式后,电流降到16uA(官方给出的是6.5-8uA,稍高,段码液晶耗电大概1.5uA,另外我没有外接LXT所以没有手动关闭LXT,关了可能会更省电,没试了),LCD上的数字不再增加停在14正常显示,说明主程序停止了但LCD驱动功能在继续工作。

以上,不知道这个功耗可接受不?一般来说段码液晶相关的低功耗能做到多少?
另外我的测试设备比较简陋就是普通万用表可能会有误差仅供参考。

顺便说下,个人觉得化学转印比热转印成功率高多了,操作简单不易断线。
我这个是6mil间距8mil的线宽。

网友A:
楼主给力,是不是IO也要先配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是不是IO也要先配置一下。

对忘说了,io 全部设成高阻。

knk
上电时所有IO(包括封装未引出的IO)默认为高阻,高阻也是最耗电的,需要设置为固定电平,这样才省电。
一看就不专业,高阻不省电呀!

网友A:
板子这种做的666.貌似很多芯片低功耗都要设置为IO高阻,楼主霸气

谁说省电就要设置GPIO为高阻?不同电路不同分析,悬空的高阻反而费电。

网友A:
后面的芯片就是61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芯片就是616吗

对的,那一坨就是616拉!

网友B:
是的,实际测量的比较靠谱,手册的都是理论值。

谁说的?还是你没做好,达不到指标?

网友C:
楼主好佩服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佩服你呀

纯属好玩哈哈

网友D:
玩技术也得专业玩,GPIO如何配置才省电,都不清楚,当然功耗做不好了。

@gx_huang :哈哈,我只是玩票的,哪里不对请一定指教,帮助我进步
@tuoxieshu :我比你都着急好不好,原来你是搞软件的,怪不得不懂如何才省电,如果是搞驱动的,肯定要批评才对!
这位弟兄看得我都着急,哈哈,赶紧教教大家IO怎么配置才是最省电的吧!受教了。

楼主:
居然被编辑推荐了,我是不是要火?哇哈哈哈哈我会膨胀的编辑大大。

网友E:
高阻,外部又没有上下拉,这可是耗电大户啊。一定要给他一个确定的电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阻,外部又没有上下拉,这可是耗电大户啊。一定要给他一个确定的电平才行。 ...

谢谢那我试试看 全部给高电平? 外面都是悬空的

网友C:
能玩自己的爱好就是最大的幸福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玩自己的爱好就是最大的幸福吖

对,纯粹是觉得有意思。我本职是搞软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纯粹是觉得有意思。我本职是搞软件的。

感觉软件往硬件不好转

网友F:
实践出真知。

网友G:
2块钱手表那种,肯定最省电了。

网友H(2020-07-29):
最近有个产品在做样机,正在研究掉电功耗的问题。系统是2节5号干电池供电,掉电模式下电流还有60uA,偏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