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想学ARM_MCU了选STM32 还是新塘M0,M4

楼主(2018-11-07):
  对ARM 不熟悉,
想学ARM_MCU了  ,选STM32 还是新塘M0,M4   未来还想能过渡到ARM9/11    (主要领域面向电机运动控制,也可能作点其它的)

请教,超过3年应用工作老师傅给点意见, (新手学生不要来瞎吹)

  选个款MCU 厂家好    ,  STM32 /nuvoton(新唐)

网友A(2018-12-10):
新唐的更容易学习,ST的库有点乱。

网友B:
推荐新唐M0入门。

网友C:
不嫌麻烦的学STM32,因为现在的库函数套的非常多。

网友C:
如果想学的明白学习新唐。

网友D:
看你在哪个论坛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在哪个论坛发布了

网友E:
如果学习一类新的MCU的话就要考虑相关的资料是否丰富,上手是否容易,遇到问题是否能很好的解决,不至于在学习的时候一个问题卡着好几天不知道如何来解决,即影响学习的进度又影响自己学习的信心。
STM32的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网上有大量的资料和官方的应用笔记,第三方做的开发板功能丰富的超出想像,大多数时候遇到问题直接打开搜索引擎立刻会得到解决办法。
学习M0还是M4其它问题都不大,一通百通,关键不能只看芯片的使用手册,还要看内核的介绍,毕竟芯片的手册中只会介绍外设怎么用,不会介绍内核,而MCU的灵魂在内核。建议找本《Cortex M0权威指南》或《Cortex M3与M4权威指南》来了解一下。更多的内容可以进其官网看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 这里面内容非常详细。
芯片厂家会把ARM芯片模块的使用封装成库,提供给客户来使用。看着好像很方便,用户以为会很方面来使用,但是真正要对某一个模块进行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对其寄存器进行定义,用库也不能跳过此步骤,同样要知道芯片中寄存器中要如何设置才能实现想用的功能。
现在好多芯片厂家都有图型化的配置,可以勾勾选选就把代码生成,不用去看手册中寄存器是如何配置的。这种方法看似很好,可是生成的代码量要比手工写出来的大太多。
对于功能不是很复杂的产品,库函数也同样有代码较大的问题,相比与直接寄存器编程开发,其在执行的时候效率非常之低。如果做电机类的产品还是建议学习寄存器开发。

综上建议还是由STM32来入手学习,其每个模块都有相关例程(包括寄存器开发例程和库函数开发例程)和视频讲解(建议看视频的话1.5X以上的速率还播放)。具体资料在哪里找,直接上百度和淘宝搜一下就知道,他家没给我广告费我就不说是谁家了。

学习后具体项目中使用谁家MCU就要看项目,来具体评估芯片了。目前本人也用的是一款国产芯片,支持力度很强,价格也有优势,同样没给广告费不说是谁家。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想法,想到哪写到哪,你对付看下。

网友F:
初学用m0吧

网友:
学新唐更容易入门。新唐是中国人直接设计的,软件和硬件都符合中国人的想法。更容易上手。

网友G(2019-01-25):
首先,超过3年应用工作老师傅给点意见, (新手学生不要来瞎吹)  不是要针对谁,这句话非常不中听,不知您多高水平
其次,(主要领域面向电机运动控制) 这个行业用ST、新唐的多还是NXP、Renesas的多。

网友H(2019-03-27):
说实话,第一款ARM程序是NXP的 LPC2138,老周搞了很多例子,不错;后来看了很多STM32的,没项目玩,纸上谈兵;再后来,就用了新唐Nuvoton的,因为是其代理商。程序好写,例子丰富,送仿真器,送开发板,送送送送。新唐的芯片非常牢固,耐操---辐射、冲击、冷热、都抗的过去,出口EMC测试好通过。唯一没有测试的方面是她的ADC精度、速度、单调性、混叠采样。希望有大牛测测。再者,价格实惠、服务周到,服了! 再后来,又有机会玩STM32,总体不错。但是,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总是找不到原因,就采用躲避办法,勉强通过。STM32也非常耐操。再再后来,STM32来了个HAL抽象库,没时间耗---那就让软件工程师玩去。STM32的功耗控制比新唐优秀一些,尤其是STM32Lxxx系列。如果对功耗没有极端要求,玩玩新塘,透彻,清晰。希望新唐也出一些LP、ULP的MCU来应对低功耗的市场--医疗电子、保健电子、现代农业、散布工业...都需要这些。

网友I:
新唐比ST的好入门。

网友J:
意法半导体STM32的应用比新唐芯片,广泛许多。如果是新人,建议,先STM32。

网友: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建议新唐的好,容易上手,性价比高。

网友:
ST的太贵了,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当然我会选新唐。

网友:
新唐的一般都有中文教程,ST的不行

网友K:
从现在产品应用来说,还是以STM32为主,一种趋势,入门并部难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