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的51单片机,下载程序还是那么麻烦吗?

楼主(2018-11-07):
看图上,好像还是串口下载程序。
记得学51单片机开发板的时候,下载程序要用一个STC-ISP,要先关开发板电源,在按下载键,再给开发版上电。
不胜其烦
要是做产品这样下程序调试,还不得崩溃。。。。
现在不知道啥样了。

网友A:
得是多久没碰了51了,三年前的产品就可以把下载和复位电路都去了。再说传统的51也可以一键下载,肯定没折腾过51

网友B:
下载口有4根线,下载器提供电源,点PC的下载,插上即可,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C:
STC单片机的几种编程下载模式

STC单片机的几种下载模式:
(1)原生串口RS232下载
(2)USB转虚拟串口下载(本质也是串口下载)
(3)直接USB下载(适合现场临时升级)
(4)RS485下载(本质也是串口下载)
(5)并行ICP方式下载,仅89系列,已淘汰;或厂家内部烧录固件时使用

http://prog.stcisp.com/

我用过INTEL 8751, AT89C51, STC的我觉得很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单片机的几种编程下载模式

都是串口下载啊,最多下载电路改改,难得层主这么仔细的罗列出来

网友D:
没错,可以说就是用51走上这条路的,而且一直都在用,也有用其他的,本人但是还是会觉得STC的亲切

网友E:
新手小白可在某宝上搜索 51单片机开发 远程服务
我用STC的芯片就没拔过电源烧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新手小白可在某宝上搜索 51单片机开发 远程服务
我用STC的芯片就没拔过电源烧录的。。。 ...

不拔电是在电路上多用了东西么?冷启动肯定是要的吧

网友E:
我是直接用USB供电的。。。除非你用外部供电。。。

网友F(2019-03-11):
stc的4条线就行,pic的都要5条线,stc的4线方式还可以变化很多花样来,妙不可言

网友G:
先不插那4根线,STC-ISP上点击下载后,再插上那4个线,就可以烧录了。不用断电源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