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同向端和反向端之间加电容是在搞什么?

楼主(2018-11-07):
(无正文)

网友A:
低通滤波。输入信号频率不会太高,0.1uF不大。对于LM258这样的低速运放不会自激、不会影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输入信号频率不会太高,0.1uF不大。对于LM258这样的低速运放不会自激、不会影响稳定性。 ...

晓得了  谢谢您

网友B:
是有低通特性,虽然虚短概念下,这电容无用,但必竟虚短不是真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