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一般多采用反相求和,而不采用同相求和电路?

楼主(2018-11-07):
如题,有人说,反相求和比同相求和精度高,不理解。

网友A:
反相求和,参考的是GND,同相求和,参考的是共模电压。
两个比较,区别还不够明显吗?

网友B:
这个不会吧。对高速信号而言,反相放大器比同相放大器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求和,参考的是GND,同相求和,参考的是共模电压。
两个比较,区别还不够明显吗? ...

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带来的后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带来的后果呢?

晕,参考GND,那是完全的0V基准,和放大器其他参数都无关了。
而参考共模电压,还会牵涉到放大器本身的共模抑制比,尤其是当被求和信号有超过放大器本身增益带宽的频率干扰叠加时候,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就是渣,这时候用共模电压作参考,产生的误差可想而知。
更何况,反相求和线路都比同相求和简单。

高见!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参考GND,那是完全的0V基准,和放大器其他参数都无关了。
而参考共模电压,还会牵涉到放大器本身的共 ...

请问:共模电压是指什么?是运放的V-吗?

网友B:
如果不考虑频率问题、稳定性问题。如果被加的信号源内阻比较大,用同相加法器比反相加法器更准确,因为同相加法器输入阻抗更高,输出结果对信号源内阻不敏感。而反相加法器要低许多,信号源内阻对加法器输出结果有很大影响。

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频率问题、稳定性问题。如果被加的信号源内阻比较大,用同相加法器比反相加法器更准确,因为同相 ...

如果说,同相加法器阻抗大,也就是多了一个到GND的同相匹配电阻值,这个缺陷完全可以在反相加法器当中增加加法、反馈电阻来解决。
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同相端AB相加,由于参考输入点是共模电压,因此,当信号源内阻比较高时候,A信号首先影响的不是运放输入端,而是B信号了,因此,为了避免这个串扰,同相加法器输入信号内阻理论上还是必须得非常低,否则加法不成立,这个是同相加法器最大的问题。
反相由于参考输入端=GND,所以完全不存在AB甚至ABC互相串扰的问题。

高见!高见!

楼主:
楼上的大神们,貌似电平抬升电路,单电源运放,只能用同相加法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神们,貌似电平抬升电路,单电源运放,只能用同相加法器啊。

这个讨论本身围绕的是正负供电运放系统。否则,反相加法器,如果是正电压加法,连负的都出不来,谈什么呢?
不过,对于典型的轨至轨,甚至输入可以负的单电源运放,做做总输出为正的,比如负电压加法器还是完全可以的。

@tianxj01 :嗯 是的 谢谢哈
@6688hyc :对,比如LM321,我们经常用来做负电流采样,然后输出正电压,非常可行,关键是抗干扰能力强,毕竟参考的是GND。至于电流采样,需要正输入还是负输入,还不是画线路图时候我们自己可以确定的嘛。
哦 我试过LM358输入有负的,加法后是正的,输出是正的,跟计算结果一致。

网友C:
这个帖子值得顶,比吵架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值得顶,比吵架有意思

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