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脉冲变压器加了负载后波形畸变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我在使用脉冲变压器激发超声波探头,用四个激发方波,不加探头时,脉冲变压器的输出为图一图二(示波器表笔已经乘10了),虽然后面有衰减震荡,但前四个波还是比较明显对应四个激发方波的。但当加了探头后,变压器输出波形就畸变为图三图四。请问如果想要使加探头前后波形尽量保持一致(或者使加了探头后的波形尽量较好)应该怎么做呢?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但当加了探头后,变压器输出波形就畸变为图三图四。

这句里面的“探头”恐为“负载”之误。

网友B:
前面4个有驱动激励,后面是变压器线圈电感和超声波探头的电容产生振荡了。
说明探头电容较大。

网友C:
你提供的信息不太够。不方便给出建议。
超声换能器是什么特性?在电路里是什么表现?输出电路是什么结构?输出电路有什么限制?

网友D:
驱动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供的信息不太够。不方便给出建议。
超声换能器是什么特性?在电路里是什么表现?输出电路是什么结构? ...

感谢回复。超声换能器特性和电路里的表现指的是什么?我用的是TA2008,就普通的200kHz换能器。变压器和探头部分的电路图如下,P1接的是换能器,T1、T3接变压器原边,T2、T4接变压器副边:

网友C:
超声换能器是个谐振元件,四个激励脉冲已经让它振动起来了。
然后变压器次级和杂散电容+换能器电容,形成电谐振,并且电谐振频率比换能器的机械谐振频率低。
电谐振和机械振动压电效应产生的电波形叠加,就成了那个奇怪的波形。
改进的思路还是要提高变压器的电谐振频率,最好能够和机械频率一致。
如果可以,你试试减少变压器圈数。

提高变压器的电谐振频率,主要靠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