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问个关于e2prom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我想存个很大的数组 num = [32][8][8]={0};怎么把他存到e2prom里。数据就算掉电也不会丢失,是否需要配置
iic什么的。我是想存进去,然后再需要的用的时候随时可以调用。
用的芯片是stc12c5a32s2 。之前完全没用过e2prom,希望解答一下。

网友A:
定义错了……
多维数组在存储空间上都是连续的,所以可以当一维字节数组操作,也就是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 *)pUchar指针连续写/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错了……
多维数组在存储空间上都是连续的,所以可以当一维字节数组操作,也就是强制转换为(unsigned  ...

好的 知道了,谢谢。但是怎么放在eeprom里呢。主函数要调用他,有时还要修改他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知道了,谢谢。但是怎么放在eeprom里呢。主函数要调用他,有时还要修改他的值 ...

STC单片机datasheet里有例程

网友B:
按照函数声明给出参数调用E2P写入函数就好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函数就根据硬件自己写;

网友B:
另外你的数组空间有2K了,RAM小的芯片不能直接定义;

网友C:
这个芯片的RAM 够数组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RAM 够数组用不?

不够 所以要放在e2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够 所以要放在e2p

e2p 的空间够吗

网友D:
STC的Datasheet看的脑瓜疼

@小小电子爱好者 :是真的脑瓜疼 没有打广告
所以要用 芯圣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Datasheet看的脑瓜疼

。。。我只是想简单的存个数组到内部e2p  但是之前完全没用过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简单的存个数组到内部e2p  但是之前完全没用过这个,。,, ...

官方有例程的  联系原厂

网友E:
STC的e2prom好像是flash,必须先擦再写,而且,是按区擦除的......

要修改某个地址的数据,只能先把这个地址所在的区读出来暂存,

再把这个区擦除,然后把刚才读出的数据修改后再写入。

网友F:
这个芯片 32KFlash程序空间  29K内部eeprom(data flash)随便用  外部的话就直接字节写 字节读就好了

网友G:
RAM不够的话,操作EEPROM很困难的,中间数值如何保存?RAM起码要足够一个EEPROM的容量。

网友H:
EEPROM不适合存储大数据,你这样用难保过几天EEPROM就坏了,毕竟质量不能保证

网友I:
楼猪只是想知道,咋操作,你们净扯别的。单片机引脚模拟IIC与EEPROM通信即可读写数据

网友J:
STC的EEPROM擦除时候是按照块擦除的

网友K:
1 配置i2c引脚 2 i2c初始化 3 写i2c写程序 4 写i2c读程序 5 要写数据的时候调i2c写程序 6 读数据的时候调用读程序,你看我这样说够清楚了吗?

网友L:
stc的eeprom不是真的eeprom是flash来的。首先你的RAM需要有一页或一个扇区的容量,因为擦除只能按扇区或页来擦除,所以要先读出来保存,再写进去。真正的eeprom是可以任意写的,flash只能从1写0,不能从0到1.另外,官方手册应该例程,你可以调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