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存储空间分配(转)

楼主(2018-11-07):
DSP的存储空间分配

不使用DSP/BIOS给VPort的EDMA通道的目的地址分配空间,可以使用malloc函数将malloc放置到DM642外扩的SDRAM上,通过修改cmd文件的.sysmem 可以实现

      cmd中DSP的存储空间说明如下

      系统定义

.cinit                存放C程序中的变量初值和常量
.const              存放C程序中的字符常量、浮点常量和用const声明的常量
.switch           存放C程序中switch语句的跳针表
.text               存放C程序的代码
.bss               为C程序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存储空间
.far                为C程序中用far声明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
.stack            为C程序系统堆栈保留存储空间,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
.sysmem        用于C程序中malloc、calloc和realloc函数动态分配存储空间

     用户定义
#pragma CODE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pragma DATA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网友A:
MD文件所描述的,就是开发工程师对物理存储器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

网友B:
DSP中的asm文件和cmd文件都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cmd文件是存储器配置文件

网友C:
看到dsp2812中有这几个cmd文件:F2812.cmd2812_EzDSP_RAM_lnk.cmdF2812_XintfBoot.cmd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DSP281x_Headers_BIOS.cmd不知道这几个cmd文件有什么别

网友D:
CMD的专业名称叫链接器配置文件

网友E:
一般命令文件是指把多个命令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命令文件

网友F:
为什么Ti的CMD文件中.data段链接在RAM区啊

网友G:
放到外部SDRAM中

网友H:
没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会被编译器放到BSS段

网友I:
用CCS自己生成的CMD文件,

网友C:
到底用哪两个?

网友:
开发板提供的CMD文件一般只用来仿真

网友B:
有什么统一的格式吗?

网友E:
手动输入的命令汇集起来

网友F:
手册上不是写着.data是已经初始化了的段吗?

网友H:
声明变量时同时指定了初始值的全局变量,这些变量连同初始值被放到DATA段

网友G:
一般CMD都是配置的外部RAM

网友D:
存放链接器的配置信息的

网友J:
请教下楼主,做过TI芯片的程序跳转吗,就是做个启动程序,里面集成了烧录用户程序并且可跳转至用户程序功能,像其他的芯片STM32网上有很成熟的方案,但是TI的相关资料比较少,希望能得到楼主的指导,谢谢

网友K:
.stack            为C程序系统堆栈保留存储空间,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

网友L:
这一块的还不是特别清楚的

网友M:
这种就特别详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