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A的pwm设置问题

楼主(2018-11-07):
#define PWMP            0x0DD
#define PWM0_Duty       0x06F
#define PWM1_Duty       0x06F
#define PWM2_Duty       0x06F
#define PWM3_Duty       0x06F
#define P00_Quasi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将P0.0口设置为准双向模式,作为输入
#define P30_Quasi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将P3.0口设置为准双向模式,作为输入
#define P01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将P0.1口设置为准双向模式,作为输出

typedef enum
{
    E_CHANNEL0,
    E_CHANNEL1,
    E_CHANNEL2,
    E_CHANNEL3,
} E_PWMCNL_SEL;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9E81x.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Versi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sbit key=P0^0;
bit flag=0;
UINT16 PWM_shadow;

void Init_PWM(void)
{
    //AUXR1 |= Uart_Port_Sel;             // Select P10/P11 as UART pin(default)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 9600 Baud Rate @ 11.0592MHz
    //printf ("\n*===================================================================");
    //printf ("\n*  Name: N79E81x Series PWM Sample Code.");
    //printf ("\n*===================================================================");
    //printf ("\nPWM Demo Start.\n");

    PWM_shadow = PWMP;
    PWMPH = HIBYTE(PWM_shadow);         // PWM Period,根据PWMP可求出周期,分别放在计数寄存器高八位和低八位
    PWMPL = LOBYTE(PWM_shadow);
    PWMCON0 = 0xD0;                     // Enable PWM and select auto reload mode  使能且计数器溢出后,PWMP自动加载
}
void PWM_Pin_Recover_IO(void)  //复位函数
{
    PWMCON0 = 0x00;//
    PWMCON1 = 0x00;//
    PWMCON2 = 0x00;//
    PWMPH   = 0x00;//
    PWMPL   = 0x00;//
    PWM0H   = 0x00;//
    PWM0L   = 0x01;//
        PWM1H   = 0x00;//
    PWM1L   = 0x01;//
    PWM2H   = 0x00;//
    PWM2L   = 0x01;//
    PWM3H   = 0x00;//
    PWM3L   = 0x01; // PWMP < PWMn Duty, PWM Pin Output High(no-active)
    PWMCON0 = 0xD0;// PWM Run  运行PWM
    _nop_ ();      // NOP
    PWMCON0 = 0x2F;// PWM Stop
}
void PWM_Channel(E_PWMCNL_SEL Channel)//选择PWM通道
{
    switch(Channel)
    {
        case E_CHANNEL0:
            PWM_shadow=PWM0_Duty;
            PWM0H = HIBYTE(PWM_shadow);// PWM0 Duty (P0.1)
            PWM0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1:
            PWM_shadow=PWM1_Duty;
            PWM1H = HIBYTE(PWM_shadow);// PWM1 Duty (P1.6)
            PWM1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2:
            PWM_shadow=PWM2_Duty;
            PWM2H = HIBYTE(PWM_shadow);// PWM2 Duty (P1.7)
            PWM2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3:
            PWM_shadow=PWM3_Duty;
            PWM3H = HIBYTE(PWM_shadow);// PWM3 Duty (P0.0)
            PWM3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

}
void Enabled_Brake_Function(void)      //钳位函数
{
    PWMCON1 = 0x30;       // PWM is running. PWM will be stopped when P0.2 is low level.
}        //打开钳位,当声明为钳位引脚,没有pwm输出,PWMRUN将被清零(0:pwm没有运行)且BKF标志置位。PWM输出条件依据PWMNB设置
//-----------------------------------------------------------------------------------------------------------

//按键启停子函数
void Scan(void)
{
   if(key==0)
         {
                 Delay1ms(300);
                 if(key==0)
                 {
                         flag=~flag;
     }
                 while(key==0);//检测松手

   }
}
//程序运行子函数
void Disp(void)
  {
                if(flag==1)
        {
                P30=0;
                PWM_Channel(E_CHANNEL0);        // Select PWM channel.
        Init_PWM();                      // Enable PWM function and set PWM period.
        Enabled_Brake_Function();          // Enable Brake function.
    }
                else if(flag==0)
                {
                        P30=1;
                        P01=0;
    }
  }

void main(void)
{
             P00_Input_Mode;
             P30_Quasi_Mode;
             P01_PushPull_Mode;
         flag=0;

                         while(1)
                        {
            Scan();//循环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启停子程序
                    Disp();
                        }

}

请问各位大神,就是我是按照官网给的PWM程序,然后想P0.1输出占空比50%的pwm波,就是晶振我是用的P3.0 口的时钟,看资料说如果没设置就相当于默认使用内部时钟,因为我的电路是没有加外部晶振的。就是我的程序是想当P0.0口的按钮一按,P0.1输出pwm波,但是就是P0.1在没有按按钮和按按钮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输出0v,我能确定按钮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程序哪里没设置对。求...

楼主:
我现在把else if 里面的P01=0去掉后,虽然是有pwm输出,占空比也对,正向峰值将近5v,但pwm的最低值不是0v.是1v.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用官方原版的例子跑一个,看看是多少,先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

就是请问为什么我写P01=0的时候为什么按了按钮后没有pwm输出,因为我想单片机在没有被按下按钮之前,P01脚输出低电平。只有我去掉这条语句,在按按钮后才输出pwm波。难道对于这个端口作为输出,最开始是不能置成低电平吗,我用的推挽输出。很奇怪,求指教

网友B:
没看懂你用P3.0还是内置RC

就是我没有用外部晶振。所以就相当于是用内部的RC,我没有设置配置字,资料上说没设置就是默认22.1184M的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