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电平复位

楼主(2018-11-07):
想问下RC低电平复位,是在充电前发生复位还是在在充满电后发生复位动作?

楼主:
自己顶下,居然没人回复

网友A:
以单片机为例
RESET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104电容。
上电之初,由于电容的存在,电压=GND,这时候,由于RESET引脚低电平,因此单片机就处于复位状态。随着充电,电容电压慢慢上升,直到超过RESET门限电压,单片机遂退出复位状态,单片机进入硬件复位后的第一个运行周期........................。

网友B:
你的RC是怎么接的。如果是电容一段接地,一端接复位引脚,则电容是充电时复位。因为充完电之后就变成开路,就是高电平了,此时无法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RC是怎么接的。如果是电容一段接地,一端接复位引脚,则电容是充电时复位。因为充完电之后就变成开路, ...

如果上电后,我电容一直接地,那么单片机是一直在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上电后,我电容一直接地,那么单片机是一直在复位?

总有充满的时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有充满的时候吧?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直把reset脚接到地,那是不是代表单片机一直在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直把reset脚接到地,那是不是代表单片机一直在复位? ...

是。这种情况单片机不可能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