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8-11-07):
谁能告诉我,LC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为什么是这个?
如果要看懂这个,我需要了解哪些知识,搞了这么多年电子,连电容电感都没完全搞清楚,实在惭愧。
求大神指点感谢感谢;

如果输入信号是1归一化的幅度。
半功率点,对应的VO^2(F)=0.5,VO(f)=0.707=2^0.5

网友A:
解右边的微分方程。

网友B(2020-08-07):
这是错的,这是谐振频率

网友C:
低通的公式不对吧?

上图:

下图:

网友C:
摘自 HWM 双T的一个图片:

分子有一次项,是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