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 建模, 做 Ti C2000 的模型开发, 硬件中断问题

楼主(2018-11-07):
用 SIMULINK 建模, 做 Ti C2000 的模型开发, 使用了 2 个硬件中断, 就提示错误

Callback string is 'validateHardwareInterrupt;
codertarget.registry.registerC28xHWInterruptBlocks(gcb);'
Caused by:
Only one instance of the Hardware Interrupt block is allowed in a model.

楼主:
自己找到问题了,  系统只支持一个中断模块, 但里面可以配置多个中断

网友A:
大哥,你现在这个软件用的真是 666啊。
看来这个软件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做仿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现在这个软件用的真是 666啊。
看来这个软件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做仿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搞了 ...

说得对, 一旦深入, 就发现 simulink 提供的模型有很多的局限性, 让你使用不够灵活.
另外, 还有调试其实也不方便.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对, 一旦深入, 就发现 simulink 提供的模型有很多的局限性, 让你使用不够灵活.
另外, 还有调试其实 ...

我觉得这个仅仅作为验证思路的仿真就可以了,如果真滴用到工程里,还是利用验证后的思路重新写自己的C代码比较科学,自动生成的,肯定没有自己写的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仅仅作为验证思路的仿真就可以了,如果真滴用到工程里,还是利用验证后的思路重新写自己的C代 ...

既然都帮你生成了代码了, 自然是尽量用了.
还要自己写, 那还玩他干什么, 除非有些功能他完成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都帮你生成了代码了, 自然是尽量用了.
还要自己写, 那还玩他干什么, 除非有些功能他完成不了 ...

修改修改完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