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下载的时候 出现验证APROM失败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07):
(无正文)

网友A:
不清楚,找个官方的例子烧录试试。

网友A:
能否先擦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找个官方的例子烧录试试。

非常奇怪就是这个板子不行,我把芯片换到别的板子上就OK。在这个板子上我把芯片别的脚都割断了,只留烧录脚和电源 地,还是不行,还是一样。而且用ICP软件  链接 老是链接一下 断开一下 链接一下断开一下 ,一直这样。然后我把ICP里面的验证关闭,就不会跳出错误 程序是烧录下去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子会这样,这个板子打了5块  都是这样 验证通不过

楼主我也是这样,一模一样

网友B:
请问aprom是什么呀

网友C:
检查看看是否nulink连接目标晶片,是否为线太长。
或是reset上面挂太大的RC值。

网友D:
是的,楼上建议很对。

网友D:
要不就是板子设计缺陷或者原理图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看看是否nulink连接目标晶片,是否为线太长。
或是reset上面挂太大的RC值。 ...

我板子就上了一颗芯片,VCC GND 之间上了104  别的什么都没有上。就用NULINK的线 没有加长过

网友E(2019-03-1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2019-05-24):
你可以先不要烧写,先擦除芯片,然后再读出aprom看看是不是aprom有坏块了。我就发现调试过程中有的地址擦不了。擦不了自然不能正确烧写,验证自然也就验证不过啊。

网友G(2019-1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出现连接偶发反复断开连接,校验APROM失败的情况,这个帖子是我的解决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2877618-1-1.html

网友H:
我遇到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方法是:在用ICP Programming Tool3.00烧写LDROM时配置值中要把单片机启动后首先执行的LDROM而不是APROM设置好。然后就可以不用新唐专用烧写器而直接用USB转串口在ISP-ICP Utility7.15中下载程序了。我的是N76E616最简开发板。

网友I:
RESET挂电容引起的,不挂电容,则引线可以长很多,挂了电容,则引线得很短。还有,在这种情况下,绞线比排线可以更好的工作。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是ML51PC0AE开发板上自带的仿真烧写工具,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杜邦线换了。

网友H:
还遇到过到单片机VCC供电的0欧姆电阻焊开路了,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将这个0欧姆电阻焊好就好了。

网友J(2021-04-20):
这种烧写器配套的USB线太差了,估计里面的导线很细,信号衰减是主要原因,要用那种粗的带磁环的USB线,效果会好很多。另外打开烧写器,把驱动芯片连到外部RST管脚的线切断,然后串联一个150欧的电阻,验证失败的问题解决了,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