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op 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11-07):
pop 音的解决方法

POP 音:这个POP音说到底是因为codec开始工作时,耳机声道上的直流电平跳变产生的;手机或一般的手持设备上不会有负电压,音源信号必须在一个直流电平上(如1/2VDD上)输出,这样一个从0电平到1/2VDD的直流跳变,通过隔直电容电容后到耳机上必然会产生POP音。说到底还是搁置电容充放电的声音。

POP 音的减小方法:

  方法一:一般来说, IC 上、掉电时的 POP 音是由于偏置电压的瞬间跳变引起的。所以要减小 POP 音就必须抑制 IC 的偏执电压Vbias  的瞬变。Layout  上的体现方法就是增大 Vbias   的滤波电容。对于 TPA6132 来说参考设计是 1 uF 但是偏置电容变得过大会导致 IC 的建立时间变长,会让人感觉声音“久久”没有出来。另外电容过大还会导致 THD+N 变差。

  方法二:对于 TPA6132,我们通过改变时序,是在噪声出来之前关掉class , 通过软件修 改 Depop_mute#和Speaker_mute# 的时序,使其提前关闭。

  方法三:电源开启噪声,地平面反弹的噪声(如一些解码芯片的beep pin接地后,由地噪声引起的不受speak off控制的pop声),等等,首要的是要查明来源。再找方法。如找不到或找到后无法解决,那可以试一下串一个电阻,对pop声的幅值进行压制,当然这也减少了耳机的最大音量。

  方法四:就是预充电的方法,再加上上拉和下拉电阻将电容的直流电压稳定住,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当然首先要确认这个直流偏置1/2VDD到底是多高(有些是可以设置的,有些固定),才好设计上下拉电阻的大小,这样调整后,感觉效果还可以,pop noise几乎感觉不到。

  方法五:现在有些CODEC在软件上有一个寄存器可以设置这个直流电平的上升时间,让它在一定时间内跳变到1/2VDD,而不是很陡的一个上升沿,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这个POP音。

开关机的POP 音问题目前是整个音频功放的瓶颈问题,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是方法二。对于我们的 Demo 来说,例如切换歌曲的时候,可以先按住 EN 给他一个 low 信号,然后等音乐切换结束的时候再放开

补充:左右声道都是采用全差分方式输出的话,那是不需要隔直电容,但是耳机就不能够用标准四线耳机插孔,这种全差分的方式,耳机一般都是用的专用输出插头(与调试接口共用)。

特别注意 DEMO 的时候要共地,减小 POP 音产生的可能,检测的时候也会有标准。

你好,方法二是怎么操作的,在哪里进行修改

网友A(2020-05-20):
你好 请问方法二在哪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