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谁用过STC8A的EEPROM ?

楼主(2018-11-08):
我用STC11L08EX就可以将数据写在EEPROM里, 断电后数据不丢失还能读出来.
而用STC8A8K64S4A12时,数据写进EEPROM后,可以读出来,但掉电后在读就全变成FF了。
STC8A在下载程序时已经分配EEPROM大小,理论上64k,可是我只设置了8k,采用IAP读,地址直接从0x0001开始,512字节,未超越扇区。等待时间按24M算的。
是不是STC8A设计有问题呀?我使用官方例程,STC11L08EX就可以,STC8A就保存不了。
STC8A版本号736U。请高手帮看看

网友A:
我用的是STC8F系列的,没出现你说的情况,你是不是选择下载一次后重新清除eeprom了呢?

楼主(点评):
谢谢回复。 没有勾选。我在STC11L08EX上就可以

楼主(点评):
7.3.6和7.3.10 的STC8A8K64S4A12都不行。不断电可以,一断电所有都刷成 FF了。“下载一次后重新清除eeprom”没选,是不是STC8A还有其他地方要做设置?

楼主:
大伙儿不用再琢磨了,只要是64k的IAP的芯片,都是共享flash动态分配的,只要一刷程序,自动就把分配的eeprom给ff了。

网友B:
用到现在,断电后数据没有丢失过!STC8没问题啊!查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C(2019-09-12):
引用 网友B:
用到现在,断电后数据没有丢失过!STC8没问题啊!查你自己的程序!

您好您能把STC8的EEPROM的带码个给我一份吗,可以给钱。我需要这个程序。最好是带注解的,我是新手

网友D:
stc isp软件里 你找到程序范例 里面有,我用STC8A8K64S4A12 eeprom 存储40K的数据 有时候还得变动 从来没丢失过

网友E(2021-02-21):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能把STC8的EEPROM的带码个给我一份吗,可以给钱。我需要这个程序。最好是带注解的,我是新手 ...

刚上传一份EEPROM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