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8-11-08):
(无正文)

网友A:
BAT54C的作用可能是:防止G12左端存在高于3.3V的电压进入电源3V3.

网友B:
串联27K电阻再到3V3,而且方向是拉电压导通,真心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如果需要一个上拉,27K就成了,加不加好像对于输出输入任何方向电压都没什么影响。反正输入或者输出为低的时候,该肖特基都是导通的,而导通的程度呢,非常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54C的作用可能是:防止G12左端存在高于3.3V的电压进入电源3V3.

你好,这是一条控制信号线,串联有R27电阻,应该可以隔断外来的电压进入3.3V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27K电阻再到3V3,而且方向是拉电压导通,真心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如果需要一个上拉,27K就成了, ...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参考设计有加,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