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最近看了一个老外的三相保护器。里面没有互感器,三相电经过分压,再用偏置电压,把正弦波太高到0.25-3.3V之间(对单片机GND)。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每路正弦波波形没有失真。但是幅值三相比较起来不一样(示波器)。A相-----电阻           B相-------电阻                 C相-----电阻
                    +------I/O1               +-------I/O2                  +---------I/O3
                   电阻                       电阻                           电阻
                    |                             |                                |
                   Gnd                        Gnd                           GND
GND是单片机的地,也是示波器探头的参考地。(这种接法应该算是星链接)
请教问题是,理论上输出到单片机I/O口的波形应该除了相位其他都一样。现在的幅值不一样。能有哪位解释一下。我现在的目的是求三相电的电平衡。

网友A:
看下差多少。分压电阻电阻的精度影响你的幅值,应该在电阻误差范围内,分别测下电阻值算一下比例就可以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个老外的三相保护器。里面没有互感器,三相电经过分压,再用偏置电压,把正弦波太高到0.25-3.3V ...

三相电肯定是平衡的,只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上图

网友C:
1、先确定三相各幅值是不是本来就不平衡。
2、示波器的插头接地线断开了没有?

网友C:
你ABC三相先共用同一根火线测试,这样就保证了输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确定三相各幅值是不是本来就不平衡。
2、示波器的插头接地线断开了没有? ...

用示波器对GND量出来幅值阶梯增加。A相与B相幅值相差不大  C相明显变小。
用万用表直接量AB  AC  BC 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AC.
万用表直接量  I/O1---I/O2,   I/O2----I/O3,  I/O1---I/O3之间的电压也是差不多的值。
示波器插头应该没断开。但是单片机AD采样(对GND做参考)的值也是A,B两相差别不大。C相差很多。单片机可以直接差分采样,现在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ABC三相先共用同一根火线测试,这样就保证了输入是一样的。

三相三线输入没有0线。GND我理解应该是算虚拟0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肯定是平衡的,只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上图

  GND是一个220V-24V变压器经过整流桥的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差多少。分压电阻电阻的精度影响你的幅值,应该在电阻误差范围内,分别测下电阻值算一下比例就可以验证 ...

我的电压输进去的是 20-100HZ  80V-690V的三相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GND是一个220V-24V变压器经过整流桥的GND

如果A1,B1,C1 输出端接到 电能计量芯片输入端,是不会出现三相不平衡问题,如果输入到运放再到MCU会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压输进去的是 20-100HZ  80V-690V的三相电压

咋还不是50HZ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对GND量出来幅值阶梯增加。A相与B相幅值相差不大  C相明显变小。
用万用表直接量AB  AC  BC 之间 ...

如果是供电局提供三相电,那么和你的示波器的插头地线就会有关系了,必须断开地线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压输进去的是 20-100HZ  80V-690V的三相电压

你这是有专门的三相电源发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有专门的三相电源发生器吗?

客户要求:做电平衡保护±10%  客户输入的电压是20-100HZ 80-690V的三相电。我现在只是用我们的三相市电做的测试。

网友D:
几个问题。
首先,要测三相不平衡,一般来说,最好有中心线,同时中心线电压或电流过高也能测出来。
然后,如果没有中性线的话,那就是浮地测量,你用示波器测出三相不平衡是很正常的。必须三相同时测然后做差分算法才能知道平衡不平衡。
如果没有中性线的时候,只需要测量三个相线的相位和幅度,然后计算测量出来的图形是不是一个正三角形就知道平衡不平衡了,
那个参考点不一定是三角形的中心,也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问题。
首先,要测三相不平衡,一般来说,最好有中心线,同时中心线电压或电流过高也能测出来。
然后, ...

谢谢!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