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做了VCP虚拟串口,可以直接接USB蓝牙设备当从机吗?

楼主(2018-11-08):
各位同僚:
我做了一个STM32F2的板子,USB移植了一个官方VCP虚拟串口的库,现在公司要用开发板的USB直接接蓝牙设备,然后拿平板控制,我是不是要移植蓝牙HCI协议进我的MCU,谁能给一个方向啊

楼主:
没有了解的吗。在线等

网友A:
开发板的用USB HOST操作USB DEVICE的蓝牙设备通讯,需要自己写USB DEVICE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用USB HOST操作USB DEVICE的蓝牙设备通讯,需要自己写USB DEVICE驱动。

谢谢回复,请问是不是开发板先要移植USB HOST库,然后连接蓝牙后,还要写蓝牙设备通信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是不是开发板先要移植USB HOST库,然后连接蓝牙后,还要写蓝牙设备通信的驱动? ...

如果你的蓝牙设备是用的USB适配器那种类型的,就要用单片机的USB HOST操作USB蓝牙适配器,这里的如何驱动需要自己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