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点画线方法

楼主(2018-11-08):
如何在平面上画一个点(x_0,y_0)呢?
x=2;y=3;
plot(x,y);
测试发现没什么显示,而在Octave上面这个指令可以显示一个点。
而MATLAB你要指定该点用什么符号绘制。
plot(x,y,'o');
可以用的其他符号参考MATLAB帮助文件关于plot的章节

楼主:
画线
已知两个点(x1,y1)和(x2,y2)
如何画一条线连接这两个点呢?
我们知道plot(x,y)
x指的是x坐标系数据,y指的是y轴对应坐标系。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要绘制的两个点,也就是x=x1:x2;y=y1:y2;
于是使用plot([x1,x2],[y1,y2]);

楼主:
这就是画点画线的方法,大家可以遇到的问题或者解决了某个问题发帖一起交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