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PA15 怎么用PWM

楼主(2018-11-08):
STM32CUBE生成的代码PA15  使用定时器2  ch1,无输出,改为通用引脚可以正常使用,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您是怎么配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怎么配置的呢

PA15 PWM

PA15 PWM

P1A5 PWM

P1A5 PWM

网友A:
时钟配置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配置的图呢

定时器1,3,4 PWM都正常就这个JTAG复用重映射的不行

网友A:
在配置的时候 生成的代码给瞅瞅

网友A:
你 也可以改用别的引脚 如果感觉复用不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的时候 生成的代码给瞅瞅

/* TIM2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71;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2,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999;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的时候 生成的代码给瞅瞅

  else if(htim->Instance==TIM2)
  {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PostInit 0 */

    /**TIM2 GPIO Configuration
    PA15     ------> TIM2_CH1
    */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__HAL_AFIO_REMAP_TIM2_ENABLE();//__HAL_AFIO_REMAP_TIM2_PARTIAL_1();//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PostInit 1 */
  }
自己改的    __HAL_AFIO_REMAP_TIM2_ENABLE();加的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也不行;  用别的引脚当让可以,但这问题让人纠结,想不明白怎么就不行

网友B:
看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把这个端口作为时钟输出端口、

网友D:
这个引脚跟其他的不同吧

网友E:
我记得哪篇**上写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端口作为时钟输出端口、

PWM脉宽调节

网友F:
和STM32f103ze有大的区别吗?

应该没有吧,手册上没有写,stm32cube可以设置

网友G:
这个是啥编译器?这么简单明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啥编译器?这么简单明了的

这个是stm32cube 生成初始化代码,不是编译器,编译器用的KEIL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stm32cube 生成初始化代码,不是编译器,编译器用的KEIL

就是看着挺好的,

网友H:
从你的配置代码来看,不是没有输出。估计你示波器没看到,你把那个PULSE宽度改下点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