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 ADC指定点数采集

楼主(2018-11-08):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int num = 0;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 UART, use to show ADC result
    InitADC();                      //Init ADC sfr
    EA = 1;//打开总中断
        EADC = 1;//打开ADC中断                                                                //Enable ADC interrupt and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tart A/D conversion
    while (1)
        {
        }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num++;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FLAG标志位清零
    SendData(ADC_RES);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7;
        if (num >= 250)
        {
                ADC_CONTR = 0;
        }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80;  //只设置7口作为ADC采集通道
    ADC_RES = 0;          //将结果清零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7; //赋值
    Delay(2);                //延时4个时钟周期,保证正常进入ADC采集
}

/*----------------------------
Initial UART
----------------------------*/
void InitUart()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1 start running
}

/*----------------------------
Send one byte data to PC
Input: dat (UART data)
Output:-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TI = 0;                         //Clear TI flag
                        //Send current data
}

/*----------------------------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上面是我直接用的例程,想问下各位大佬,我只想采集250个点,        if (num >= 250)
        {
                ADC_CONTR = 0;
        }有这个判断,连采集的数据都没法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

楼主:
求各位大佬帮助

楼主:
没有人啊?还是我提的问题太差劲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留在这儿免得以后还有人发这种错,其实就是 250,太小了,速度太快。。。。你下载程序,再点打开串口,时间早就过了。

网友A:
SendData 这个函数执行太慢了吧, 可以用 FIFO 来处理 ADC 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