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的GPIO中断赏析

楼主(2018-11-08):
GPIO, TE, ck, rc, se
这是Keil的pack自带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对学习IO的中断非常有帮助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5/22 2:51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the usage of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2/Port3/Port4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2/Port3/Port4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2P3P4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4.5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4,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4, BIT5);
        printf("P4.5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2, PORT3 and PORT4 interrupts */
        P2->ISRC = P2->ISRC;
        P3->ISRC = P3->ISRC;
        P4->ISRC = P4->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1.3 and P4.5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1.3 and P4.5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  Configure P4.5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4, BIT5, GPIO_PMD_QUASI);
    GPIO_EnableInt(P4,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补充:GPIO_EnableInt(P4, 5, GPIO_INT_FALLING); 这个函数第二个参数直接用的数字,没有用BITx这种宏,是因为函数原型这么定义的,里面通过一个移位操作实现的,所以这里必须要用0~7中的某个数字。

楼主:
输入模式和双向模式都可以作为IO输入中断使用
我们看到例子用了P1.3和P4.5两个管脚进行了演示,第一个使用的IO输入模式,上升沿触发;第二个是IO准双向模式,下降沿触发。都实现了输入中断。

楼主:
中断处理函数,我们可以看到P0和P1是一个中断入口,P2,P3,P4是另外一个中断入口,进入后,你想知道是不是自己设置的那个IO管脚触发,还需要判断。
    if(GPIO_GET_INT_FLAG(P4,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4, BIT5);
都是使用这个函数,处理,先判断,然后如果是该管脚就清理。
然后
如果发生的中断没有一个是自己设置的,那么要全部清理怎么清理呢?
几个共用的端口清理地方是各有各自的呢
        P2->ISRC = P2->ISRC;
        P3->ISRC = P3->ISRC;
        P4->ISRC = P4->ISRC;
这就是清理234共用的,每个都要进行重写就是清理,也就是写1是清0

网友A:
很好很强大呀

楼主:
是的,找个写的优美的例子,更容易懂单片机的套路。

网友B:
照猫画虎,学会了这个中断,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找个写的优美的例子,更容易懂单片机的套路。

是的 我一直想优美  可是真的很难 呀

网友C:
代码写的 堪做榜样呀

网友D:
这代码写的是新唐例程里最好的了,楼主这么一解释,更通透。特别那补充的两句,让好多看糊涂的人茅塞顿开

网友E:
库函数写的,更容易读懂。

网友F(2018-12-13):
大家好,我用的是M453R系列(最小系统板),为啥它经常每次PE13中断完毕都进入一次其他,而且其他几个管脚的中断好像没有禁止掉似的(其他管脚变化也会进入),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我用的是M453R系列(最小系统板),为啥它经常每次PE13中断完毕都进入一次其他,而且其他几个管脚 ...

其他管脚没有设置成中断模式,结果跳入了中断函数?
另外其他管脚的电平是不是没有固定下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我用的是M453R系列(最小系统板),为啥它经常每次PE13中断完毕都进入一次其他,而且其他几个管脚 ...

不要让管脚悬空,容易触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我用的是M453R系列(最小系统板),为啥它经常每次PE13中断完毕都进入一次其他,而且其他几个管脚 ...

另外不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模式不会导致输入中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我用的是M453R系列(最小系统板),为啥它经常每次PE13中断完毕都进入一次其他,而且其他几个管脚 ...

另外不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模式不会导致输入中断。准双向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另外不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模式不会导致输入中断。准双向输出 ...

我设置成输出试试,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设置成输出试试,谢谢!

设置成准双向模式好多了,但是进入真正的PE13产生的中断之后完成之后还会进入一次else的断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置成准双向模式好多了,但是进入真正的PE13产生的中断之后完成之后还会进入一次else的断点 ...

这里肯定还是有某个地方设置有问题。你慢慢研究尝试,把所有的IO都分类筛查一遍。

网友G:
比如读出来中断标志位,看看具体是哪几个会出问题,然后看看那个是什么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比如读出来中断标志位,看看具体是哪几个会出问题,然后看看那个是什么配置。 ...

我试了下,电平方式不行,就是会跳到else,边沿方式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试了下,电平方式不行,就是会跳到else,边沿方式正常。

中断一般都是使用边沿方式,要不然, 那就一直处于触发状态了,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