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运放同相输入端并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8-11-08):
如图C72 C73应该是可调电容,估计调试的时候调整用的。
C72功能我知道,是补偿电容,避免自激振荡的。
那C73是干啥的?不会是滤波的吧?滤低频干扰???这样并电容,不会导致环路不稳定吗?
还是C73和R62构成了RC滤波器?
或者说C73跟反馈回路没关系,所以不会影响环路稳定性?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C73就是与R62构成低通滤波。
可调电容价格不菲,也可能是原始设计者用这个符号表示这两个电容需要根据具体调试结果选择合适的值

网友B:
差分放大。
两边元件对称,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3就是与R62构成低通滤波。
可调电容价格不菲,也可能是原始设计者用这个符号表示这两个电容需要根据具体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
两边元件对称,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比较好

原来如此  谢谢

网友C(2020-09-04):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
两边元件对称,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比较好

大佬,R58(R60)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网友D:
R60就是前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60就是前级的负载。

大佬 能讲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