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浪涌测试通不过(PSS30S716F6)

楼主:
最近两天我们在对使用PSS30S716F6这颗IPM的伺服驱动器做浪涌测试实验(1.2/50us,8/20us),经测试差模L-N在+700V就没有通过,刚开始的时候带电机运行进行浪涌测试,出现了短路报警信号,后面没有带电机运行,而且在6路PWM信号全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2000V浪涌测试下,同样也出现了报警信号
注释:图片的波形测试工况:
1、电机没有运行,且与电机相连的线拔掉
2、浪涌+2000V的测试电压(1.2/50us 8/20us)
3、6路PWM信号没有使能图中波形:
黄色1:母线检流电阻两端电压
蓝色2:母线电压
紫色3:母线检流电阻两端的RC电路C端的电压
绿色4:IPM报警信号
对于这个图片我有这样的疑惑:
1:通过黄色1的波形可知,在6路PWM没有使能的条件下,母线上形成了大电流,根据此现象我推断IPM模块桥臂形成了通路,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电流
2:但是在这么大短路电流的情况下,母线电压(蓝色2)根本没有出现母线电压拉低的现象,而根据母线电压没有拉低我推断桥臂应该是没有发生直通
3:1点和2点观点相违背
4:经过很多次的浪涌测试,IPM模块一直没有损坏过
希望大家看一下是啥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发生

网友A(2018-11-08):
浪涌不是跟电源模块有关系吗?

网友B(2024-07-08):
你这个浪涌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