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令人困扰的DAC输出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楼主(2018-11-08):
令人困扰的DAC输出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在DAC基础知识:静态技术规格中,我们探讨了静态技术规格以及它们对DC的偏移、增益和线性等特性的影响。这些特性在平衡双电阻 (R-2R) 和电阻串数模转换器 (DAC) 的各种拓扑结构间是基本一致的。然而,R-2R和电阻串DAC的短时毛刺脉冲干扰方面的表现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我们可以在DAC以工作采样率运行时观察到其动态不是线性。造成动态非线性的原因很多,但是影响最大的是短时毛刺脉冲干扰、转换率/稳定时间和采样抖动。

  用户可以在DAC以稳定采样率在其输出范围内运行时观察短时毛刺脉冲干扰。图1显示的是一个16位R-2R DAC,DAC8881上的此类现象。

图1

  这个16位DAC (R-2R) 输出显示了7FFFh – 8000h代码变化时的短时毛刺脉冲干扰的特性。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理想情况下,DAC的输出按照预期的方向从一个电压值移动到下一个电压值。但实际情况中,DAC电路在某些代码到代码转换的过程中具有下冲或过冲特性。      这一特性在每一次代码到代码转换时都不一致。某些转换中产生的下冲或过冲特性会比其它转换更加明显。而短时毛刺脉冲干扰技术规格量化的就是这些特性。DAC短时毛刺脉冲干扰会瞬时输出错误电压来干扰闭环系统。

    图2显示的是具有单突短时毛刺脉冲干扰的DAC的示例。一个电阻串DAC产生的通常就是这种类型的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图2

  单突DAC输出短时毛刺脉冲干扰特性。

  在图2中,代码转换的位置是从7FFFh到8000h。如果你将这些数变换为二进制形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十六进制代码的每个位或者从1变换为0,或者从0变换为1。        短时毛刺脉冲干扰技术规格量化了这个毛刺脉冲现象所具有的能量,能量单位为纳伏秒,即nV-sec (GI)。这个短时毛刺脉冲干扰的数量等于曲线下面积的大小。      单突短时毛刺脉冲干扰是由DAC内部开关的不同步造成的。那是什么引起了这一DAC现象呢?原因就是内部DAC开关的同步不总是那么精确。由于集成开关电容充电或放电,你能在DAC的输出上看到这些电荷交换。

  R-2R DAC产生两个区域的短时毛刺脉冲干扰错误(图3)。由于出现了双脉冲误差,从负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G1) 中减去正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G2) 来产生最终的短时毛刺脉冲干扰技术规格。

  图3

  具有R-2R内部结构的DAC表现出双突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图3中的代码转换仍然是从7FFFh至8000h。

  为了理解DAC短时毛刺脉冲干扰的源头,我们必须首先定义主进位转换。在主进位转换点上,最高有效位 (MSB)从低变高时, 较低的位从高变为低,反之亦然。其中一个此类代码变换示例就是0111b变为1000b,或者是从1000 000b变为0111 1111b的更加明显的变化。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这一现象在DAC的输出表现出巨大的电压变化时出现。实际上,这并不是每个DAC编码机制都会出现的情况。

  图4和图5显示了这种类型的毛刺脉冲对一个8位DAC的影响。对于DAC用户来说,这一现象在单个最低有效位 (LSB) 步长时出现,或者在一个5V、8位系统中,在19.5mV步长时出现。

  图4

  在这个8位DAC配置中,此内部开关有7个R-2R引脚被接至VREF,有1个R-2R引脚接地。

  图5

    在这个DAC配置中,此内部开关有1个R-2R引脚被接至VREF,有7个R-2R引脚接地。       在DAC载入代码时,会有两个区域产生输出毛刺脉冲:同时触发多个开关的开关同步和开关电荷转移。      此电阻串DAC具有一个单开关拓扑。一个电阻串DAC抽头连接到巨大电阻串的不同点。开关网络不需要主进位上的多个转换,因此,产生毛刺脉冲的可能进性较低。开关电荷将会产生一个较小的毛刺脉冲,但是与R-2R结构DAC产生的毛刺脉冲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代码转换期间,R-2R DAC具有多个同时开关切换。任何同步的缺失都导致短时间的开关全为高电平或全为低电平,从而使得DAC的电压输出迁移至电压轨。然后这些开关恢复,在相反的方向上产生一个单突短时毛刺脉冲干扰。然后输出稳定。

  这些毛刺脉冲的电压位置是完全可预计的。在使用R-2R DAC时,最糟糕的情况是毛刺脉冲误差出现在所有数字位切换,同时仍然用小电压变化进行转换时。在这种情况下,用主进位转换进行DAC代码变化;从代码1000…变换为0111…。

楼主:
令人困扰的DAC输出短时毛刺脉冲干扰

网友A:
提高采样频率毛刺

网友B:
测的哪里的信号波形?

网友C:
直流信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是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由dac内部造成

网友F:
有可能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G:
开关对的栅信号转换速度不一致是产生毛刺的主要原因

网友H:
从根源上消除或者减小这些小脉冲?

网友I:
一般会用CLKOUT对数字输出进行采样

网友E:
一级滤波

网友A:
减小RC滤波截止频率

网友D:
如果每个波形都有毛刺,可能是频率太高,上升沿或下降沿太陡引起

网友B:
经过滤波输出

网友C:
这个还真是不好抑制呢。

网友I:
如果不是偏得特别多是不会采到这个毛刺的

网友H:
后面加一级采样或者滤波

网友G:
多多避免这类信号的应用。

网友F: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J:
这个解决不了的。

网友K:
这个毛刺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L:
这毛刺的需要加滤波电路进行滤除的

网友M:
毛刺的消除是关键的,,不让你就会有大量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