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C低通滤波器和由RC和电压跟随器构成的有源低通的区别

楼主(2018-11-08):
如上图,左边是RC无源滤波器,右边是一个简单的有源低通滤波器,由RC和一个电压跟随器构成。
他们两个的传递函数和频率特性好像是一样的。
那么多一个电压跟随器有啥用呢?
仅仅是输入电阻提高了,输出电阻降低了吗?
还有没有其他好处?
这两种的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哈

网友A:
从频率特性看,是一样的。
左边电路,默认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右边电路,用跟随器近似实现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