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软件锁相方法

楼主(2018-11-08):
DSP2812的软件锁相方法

     1.锁相
       锁相的意义是相位同步的自动控制,能够完成两个电信号相位同步的自动控制闭环系统叫做锁相环,简称PLL.
       3种软件锁相的方法:指针归零法,先调频后调相法,调频调相同时进行法。

       2.指针归零法:
       指针归零法是最简单的软件锁相方法,在捕获输入电压信号过零点的Cap1 中断内,直接将发正弦点的指针归零,以保证在输入电压信号过零时DSP发出的输出基准也正好过零,从而实现相位同步。指针归零法适用于输入频率稳定的情况。

       3.先调频后调相法:
       正弦基准表由n 个数据构成,设定一个变量Sinpoint 作为正弦表的指针,表示Uref 的相位。当捕获到输入电压上升沿时刻1<Sinpoint<n/2,则说明
Uref 超前Uin,只需将Sinpoint 减1 就相当于把Uref 往后移相了;若n/2≤Sinpoint<n- 1 时,说明Uref 滞后Uin,只需将Sinpoint 加1 就相当于把Uref 往前移相了,这样就能实现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同步,锁相成功。该方法可用于频率稳定和变化的情况.

       4.调频调相同时进行法:
       同时调频调相即指通过调频实现调相,使频率和相位差Δθ同时到达零附近。
       指针归零法、先调频后调相法、同时调频调相法,在适用范围、所用DSP 资源以及锁相速度等方面的优缺点。其中,指针归零法采用一个Cap 口,两个定时器,适合频率稳定的场合,锁相速率最快,但Uref 有畸变;先调频后调相法也采用一个Cap 口,两个定时器,适合频率稳定和变化的场合,锁相速度一般,Uref无畸变;同时调频调相法采用两个Cap 口,3 个定时器,适合频率稳定和变化的场合,Uref 无畸变,且相位和频率跟踪的速度较快,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软件锁相方法。

网友A:
锁相的意义是相位同步的自动控制,能够完成两个电信号相位同步的自动控制闭环系统叫做锁相环,简称PLL.

网友A:
同时调频调相即指通过调频实现调相,使频率和相位差Δθ同时到达零附近。

网友B:
这一块的还是先参考下大家的设计的

网友C:
  3种软件锁相的方法:指针归零法,先调频后调相法,调频调相同时进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