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应该怎么接,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8-11-08):
有一个电源,输出是:0-30V,电流是随负载自适应(最大10A)。
想实现:过压保护的目的。
1、当电源输出端超过30V时,反向击穿二极管,二极管导通,这时控制端的C脚收到高电平,而控制端的B脚会向电源部分发出信号,使电源停止输出,就是停止工作不在输出,以此达到过压保护的作用。
2、而这个二极管怎么接,是要直接在电源输出端的正极------二极管------控制端的C脚这样接?还是要在电源输出端的正极------电阻------二极管------控制端的C脚 这样接?
3、还有别的方法吗?最好是简单易实现的。
4、这个二极管用什么类型的呢?是稳压二极管,还是阻尼二极管,还是别的类型?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山东电子小菜鸟 :我对精度要求不高,谢谢提醒。
@山东电子小菜鸟 :你这是个思路,不过我的空间有限,所以我可以按你的思路再考虑下,谢谢。
@cjseng :这个没关系,只要求停止,这样我就知道是超压了。
@山东电子小菜鸟 :楼下说的比较器也可以,但是电路就复杂了,占用空间大了,
@山东电子小菜鸟 :要加几个电容滤波,避免误触发
@山东电子小菜鸟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嵌入式单片机之家”
首先你要确定下你的开关电源是否是否是隔离的大部分应该是隔离的。 最简单的办法,接几个电阻到地,使其中一个电阻分压5V,然后串一稳压二极管到三极管B级,后面就可以检测了,电压高于5V时 三极管导通,
这样不行啊,电源被关断后,稳压管不能击穿,控制端又让电源继续工作了。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精度不高,用电压比较器采集输出电压进行处理。

网友B:
一般过压保护,采用稳压管击穿方法足够,毕竟是故障处理,精度不是最重要,比如保护30V电压不超压,用个33V稳压管足够了,该电压只需要低于30V电源系统负载不被损坏的值就可以了。
你需要把保护采样部分和电源输出的GND(如果电源负极并没和GND连接,则需要另外处理)连接起来,然后直接弄一个比如33V稳压管,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接到电源的+极,当正输出超过33V,稳压管将被击穿,然后就可以启动后续部分,给出合适的保护控制信号。

网友C:
过压保护一般使用比较器来实现,用稳压管在要求不高时也可以,稳压管用法如楼上所言,但注意在引入MCU时需要分压至合适水平。一个简单的变通办法是利用MCU系统常用的电压监测芯片,用电阻分压后进行监测。如果MCU有ADC那直接利用ADC来监测电压就是,电阻分压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过压保护,采用稳压管击穿方法足够,毕竟是故障处理,精度不是最重要,比如保护30V电压不超压,用个33V ...

谢谢回复,
对,我要求的精度不高,只要超过时能停止就行,这样我就知道是超压了或者接近超压了。

你的这句话:你需要把保护采样部分和电源输出的GND连接,这是为了分压吗?不太明白。

如果我采用1W、33V的稳压二极管来做的话,需要串联个933欧的电阻得到个5V的电压(得到5V就得到了高电平,来给控制端输入高电平。)。是这样吗?
二极管的电流:1W/33V=30MA
串联的电阻:28/30MA=933欧的电阻
这样来计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精度不高,用电压比较器采集输出电压进行处理。

因为空间有限,所以电压比较器就算了吧。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压保护一般使用比较器来实现,用稳压管在要求不高时也可以,稳压管用法如楼上所言,但注意在引入MCU时需 ...

谢谢回复,电源端原来是有的,但我把电路修改了,现在没有了。所以我想自己弄个简单能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对,我要求的精度不高,只要超过时能停止就行,这样我就知道是超压了或者接近超压了。

这样计算是对的,但是电流没必要取上限值,几个mA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