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残留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开发新产品,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镍氢电池DCDC升压到5V,5V经AMS1117-3.3到3.3V;DCDC采用SY7066(采用其典型电路);
1:打开SY7066的EN脚开关K2(上拉接电源),输出5V,3.3V正常,关闭EN脚开关(拉低接地);
5V输出有1.2V的电压,AMS1117输出有1.7左右的电压,电流显示有60MA左右。用示波器测量SY7066的LX脚,没有震荡,应该是关闭。
2:拆除5V相关电路,没有变化,拆除3.3V相关电路没有变化,换线路板也没有变化,拆除单片机(STC15F2K60S2)后,5V输出为0,3.3V输出为0,正常。
不知是什么问题,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bat test 电流倒灌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 test 电流倒灌引起

谢谢,我试试。

楼主:
5V是重负载,E1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