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二极管焊接方式求教

楼主(2018-11-08):
如图这种二极管,在产品中起整流作用。想问下这种二极管一般焊接时,元件平躺着焊到PCB板上和元件站起来焊接,对电路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弯曲的管脚低频的没什么影响吧,高频的可能会有寄生电感,会使得管子关断的尖峰变大,不过这么小的管子,电流没那么大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从力学角都来讲,高度较高的器件力学性能较差

网友B:
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C:
差别在于不同的安装方式
1 力学性能不一样,在振动环境下差异不一样
2 散热性能不一样,主要看气体流动方向

对于这个提问,LZ想不到那么多细节去,所以答案就是没区别。 等到能想到这些细节,就不需要提问了。

网友D:
主要看你空间和散热

网友E(2018-12-16):
木有关键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