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下我需要提供共3.3V15A的输出

楼主(2018-11-08):
使用的是TPS54626芯片输出3.3V5A电流,三个一样的输出端口并在一起总计提供3.3V15A的电流,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A:
不可取,建议直接在电源模块名厂里选个3.3V15A的模块,量足不贵。

网友A:
例如新星的PNJ16-12S或PNJ20-12S

网友B:
输出做并联 大多数是可以的
建议单路输出 加个肖特基 再并联
先试试,也许肖特基都不用

网友C:
等楼主解答,试试再说了。

网友D:
直接并联有一致性问题, 如果能保证PWM的信号一致是可以的, 电脑主板cpu供电一般都是这样多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