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报错

楼主(2018-11-08):
(无正文)

网友A:
报错信息?

楼主: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Failed

网友B:
想想有什么办法给芯片下载.hex程序

网友C:
哦,很可能是你这个芯片已经被烧断安全熔丝了,不能用JTAG方式下载了。

网友D:
可以用BSL方式烧写

网友E:
没有正常通信,原因很多啊,可能没有连好。

网友E:
换用BSL方式试试

网友F:
查看一下是不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G:
换个下载器试试看。

网友E:
能不能多次配置主时钟

网友E:
想在程序不同位置使用不同频率的主时钟,请问该怎么配置。

网友E:
我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这样配置主时钟SCFQCTL =68; 但是发现如果在程序中继续这样配置主时钟频率不会变

网友H:
还是保持初始化时的频率?

网友I:
可以在程序中配置不同频率的主时钟。

楼主:
一直使用默认配置的时钟。

网友E:
问题就是在LPM3模式下我在中断里面重新配置了一次主时钟,寄存器SCFQCTL的值改变了,主时钟实际频率没变,在LPM2的时候可以,#define LPM2_bits   (SCG1+CPUOFF)
#define LPM3_bits    (SCG1+SCG0+CPUOFF);按照头文件的定义来看应该是SR寄存器中SCG0的关系,请问怎么改变SCG0的值

网友C:
直接赋值不行?

网友E:
直接赋值好像不行

网友D:
有相关的宏定义
__bis_SR_register(SCG0);//关闭SCG0

网友E:
谢谢,问题解决了,可能是你没注意写错了,应该是__bic_SR_register(SCG0);

网友J:
怎么解决的,在程序中重新配置时钟,不会产生影响吗

网友G:
可以的,重新初始化就行了吧。

网友A:
试试goto语句试试。

网友I:
这个可以在程序运行当中进行配置的

网友K:
__bic_SR_register(SCG0);

网友D:
可以在程序中配置不同频率的主时钟,这样会不会把自己弄乱啊

网友K:
没有尝试过这个。

网友L:
应该关闭其他的功能,才能重新初始化时钟,否则有错误的。

网友J:
可以的,但是容易产生错误的。

网友K:
你可以整个复位之后复位软件试试看。

网友M: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N:
最大的可能是选错了芯片

网友O:
可以运行?

网友P:
下载软件上COM口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Q:
看看你的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R:
安装驱动了啊?

网友S:
仿真模拟时,不能运行?

网友T:
驱动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楼主: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

就是按照不正确呢。

网友V:
引用 楼主: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

JTAG 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S:
具体的报错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N:
可能和芯片选择

网友R:
HEX文件是否调入?

网友M:
估计是编译的问题

网友Q:
下载软件需要设置好

网友O:
仿真调试呢?

网友P:
单片机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V:
单片机供电是否正确呢?

网友U:
换根usb的连接线。

网友T:
可能驱动兼容性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