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一个芯片XTR111

楼主(2018-11-08):
最近在做电动机保护器,要把电机的一个参数通过4-20mA电流环远传,电流精度要求0.3% F S 。
自己用分立器件搭电路的话,担心自己水平不够。
所以想直接用芯片。
请问这个芯片贵吗?多少钱一片,知道的大侠告诉俺一下吧。
另外,精度够的吗?稳定不?
谢谢啦

网友A(2020-01-07):
可以用GP8102来实现0-20mA输出

网友B:
4-20mA 电路,  网上有很多推荐电路参考,  但是 xtr11x 系列是高精度的专用芯片, 电路设计前除了考虑精度,  响应带宽也是个重要指标.

楼主可以先搭一个电路贴上, 还有测试的一些问题拿出来, 大家会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