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一个无线的测振测温设备请教大神

楼主(2018-11-08):
    我自己想做一个便携式无线的测温测振设备,但是现在不知道如果将震动加速度的信号转化成震动位移和速度信号。调制放大器和高通滤波器和两级积分器等更是需要各位大神帮忙,愿意出资研究。最后想说的是  这是我个人2018年的梦想。

网友A:
去淘宝选用适当的震动加速度模块及测温模块,这样得到的就是数字量数据了,再淘只无线发送模块.基本就成了.

加速度模块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pe=&filterFineness=
测温模块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8%A1&source=suggest
无模块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oz_20181108&ie=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选用适当的震动加速度模块及测温模块,这样得到的就是数字量数据了,再淘只无线发送模块.基本就成了.

...

嗯   我现在做 也是拜托了一个搞计算机嵌入式的朋友,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才能将振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到的加速度信号转化成速度和位移信号。如果您知道,麻烦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做 也是拜托了一个搞计算机嵌入式的朋友,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才能将振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 ...

积分。
但是民用传感器的精度差远了……积着积着就不知道偏到哪了

怎么感觉是要做dao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
但是民用传感器的精度差远了……积着积着就不知道偏到哪了

哈哈  我是搞化工设备的  自己研究这个 算是个想法,真正做的时候才感觉不行。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是搞化工设备的  自己研究这个 算是个想法,真正做的时候才感觉不行。希望能得到帮助。 ...

化工的用这个……管道巡检机器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工的用这个……管道巡检机器人吗?

不是   主要是应用在动设备上 测量 轴承震动和温度的。 18640015368   如果想一起研究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做 也是拜托了一个搞计算机嵌入式的朋友,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才能将振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 ...

V = ∫a dt +V0;
S = ∫V dt + S0;

如果你看不懂。你继续做梦,不叫醒你。

xch
@lklklkPPPP :高中就该知道变量是会变的。
@xch :那啥高中学的。
xch
@lklklkPPPP :小学生水平
说的像是看得懂就写的来似的,不就是V=V0+at,S=S0+vt嘛。写得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主要是应用在动设备上 测量 轴承震动和温度的。 18640015368   如果想一起研究可以加我微信 ...

不是这个专业的。
不过外行人感觉测轴承震动,似乎是频谱和幅值更重要吧?角速度有码盘、温度也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做 也是拜托了一个搞计算机嵌入式的朋友,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才能将振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 ...

看你选用了什么传感器,输出的什么量,再进行适当转换.所以先得确定传感器型号.这步不确定就无从下手.

网友D:
我不知道你震动头跟震动体如何匹配,通常做法是得到震动信号,含有基波震动,同时还含有附加的谐波震动,你只需要稍微做下FIR滤波,把基波附近的谐波滤掉一部分,好让基波足够“突出”,然后对信号做FFT,就能的信号频率了,至于位移强度,应该正比于基波信号的振幅,震动头和震动体的匹配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主要是应用在动设备上 测量 轴承震动和温度的。 18640015368   如果想一起研究可以加我微信 ...

大手笔,大工程哦,没扎实功底,恐怕......哈哈,先啃点资料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   主要是应用在动设备上 测量 轴承震动和温度的。 18640015368   如果想一起研究可以加我微信 ...

我也是化工出身的。
研究轴承震动不应该测量频率和振幅之类的吗?

网友F:
像是做蛋蛋

网友G:
怎么感觉用民用设备做这种东西需要先拿下一个机械工程和物理学的双博士学位才能上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