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关于单片机低功耗及显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现在要做一个用电池供电的,检测温湿度并显示的一个小工具。之前只做过直流供电的,没有太接触过低功耗方面的事,所以希望高人来指点一二
1、显示方面我看段码LCD好像是最省电的方式了,但是淘宝上几乎都是定制的,没有现成的模块之类的,这个在挑选或者制作上有什么说道吗?看介绍里说段码LCD是交流供电的 这是要用单片机做出一个方波来给他供电吗?另外好像他还和占空比和偏压比有关,那我在选择的时候要怎么区分呢?
2、单片机选择MSP430系列和STM32F103系列然后采用待机模式的方式 哪一种更好呢?MSP430没有用过 32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但是待机模式也没有用过 而且看网上说还要考虑把外围器件什么的都关闭 貌似也不是那么好弄…… 这两个单片机哪一个会更适合我这种情况呢?
最后,在低功耗方面还有什么是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吗,希望有相关经验大神可以给一点建议

楼主:
哦 对了 如果要一直显示的话 是不是用32的待机模式就不太可行了呢?

楼主:
此外MSP430有没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视频或者PDF教程适合我这种初学者呢?相对于51、32感觉搜到的编程的资料或者例程好少……多数都是关于430外设和寄存器的介绍

网友A:
〓◆ 低功耗蓝牙开发权威指南 250页 68.8M 高清书签版 ◆〓
〓◆ MSP430系列单片机资料 8册 48.1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低功耗蓝牙开发权威指南 250页 68.8M 高清书签版 ◆〓
〓◆ MSP430系列单片机资料 8册 48.1M ◆〓

这么给力 万分感谢~另外还想问一下对于段码液晶您有了解吗或者其他类似性能的显示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给力 万分感谢~另外还想问一下对于段码液晶您有了解吗或者其他类似性能的显示模块? ...

选用带lcd驱动的MCU为上策,否则得外挂HT1621之类的lcd驱动芯片.
可去这里查型号→

没玩过LCD建议看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B:
断码液晶功耗低,驱动要一直变换电压,否则会烧坏。可以直接引脚驱动,也可以专门驱动芯片驱动。单片机这两款都可以低功耗,而且都满足要求,430低功耗有几种模式,都可以中断唤醒,STM32,停机、待机用的多。具体自己研究。外围器件要注意漏电流

网友C:
找一下带LCD接口的单片机,找例程移植一下就OK了(开启低功耗模式,然后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带LCD接口的单片机,找例程移植一下就OK了(开启低功耗模式,然后你就知道了) ...

好的~ 我看了下MSP430F4好像带LCD接口 这个就是把他有LCD功能的引脚直接接上段码管就行了呗?另外段码管一般都是定制的吗?成品好像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码液晶功耗低,驱动要一直变换电压,否则会烧坏。可以直接引脚驱动,也可以专门驱动芯片驱动。单片机这两 ...

好的~ 我还想问一下 段码管一般都是定制的还是也有成品出售?要那种最简单的 以前只用过1602 12864这种人家做好的大模块 感觉大材小用而且功耗还会大

网友D:
hinatee邀请您访问食品论坛
http://bbs.foodmate.net/?fromuser=hinatee

网友D:
全新款IC芯片半导体行业激光镭射技术革命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2792-1-1.html?fromuser=hinatee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还想问一下 段码管一般都是定制的还是也有成品出售?要那种最简单的 以前只用过1602 12864这种人 ...

需要定制就定制,不需要就用通用的型号。你可以在网上嗖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定制就定制,不需要就用通用的型号。你可以在网上嗖嗖

好的 多谢了

网友F:
没必要换主控芯片。
体积应该不大吧。
需要一直显示?
温湿度也一直测量?
显示是用电大头,换个OLED那?
也可以考虑加一个触摸按键,按了之后在检测加显示,平常就待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看了下MSP430F4好像带LCD接口 这个就是把他有LCD功能的引脚直接接上段码管就行了呗?另外段码管 ...

因为应用不同,大部分断码屏需要定制的。 待机的时候,功耗不是很高的。

网友G:
听起来挺简单,但实际却需要好多知识才能完成。

网友H:
段式LCD屏有模块,只是显示布局和内容未必合你的意。做产品的话,当然应该开模形成自己的特色,段式LCD屏的开模费不高。自己DIY的话,可以用标准三位半LCD表头用的模块,甚至可以包括驱动在内,很容易买到,甚至耐心点的话,应该可在在淘宝上找到温湿度计用的成品LCD屏,那是其它厂家做产品的剩余物资流出,可以买来用,只要有详细资料即可。

网友H:
MCU的选择方面,当然MSP430系列具有优秀的低功耗特性,但DIY的话,用你熟悉且有现成资源的任意MCU都可以。低功耗设计不是仅仅使MCU进入待机或休眠态那么简单,需要大量综合知识的应用。先去做设计,有具体的问题时再来问。

网友I(2022-01-07):
引用 楼主:
这么给力 万分感谢~另外还想问一下对于段码液晶您有了解吗或者其他类似性能的显示模块? ...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