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突然想问一个很二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二极管 和 三级管,有硅管,也有锗管。
那么我们通常用的到底是硅管还是锗管?

网友A:
你用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说明书上必有标注。

网友B:
锗管耐压低,漏电流大,稳定性差,原材料不丰富,用的很少。优点是正向压差低

网友C:
锗的已经很难买到了。

网友D:
绝大部分是硅管,材料丰富,就是沙子,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锗就不一样了,哈哈,因特尔有个宣传片 从一堆沙子到CPU

网友E:
当今时代锗管还没有化合物半导体管子用的多,更别说和硅比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