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在高电平的状态下 输出脚有2.几伏的电压

楼主:
今天做一块带继电器驱动模块的板子,上面用的是光耦进行驱动,但奇怪的是,继电器一直不吸合,多番检查之后才发现,光耦输出脚还有2.几伏的电压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1-08):
附带电路

网友A:
Q1 导通时,电流大约是 50mA,因为 R32 的限流。
需要查一下继电器的手册,看看要多大电流才能让线圈稳定工作。如果是因为电流不足,那 R32 换个小阻值的。
U5 的第 3 脚有 2.x V 的电压,说明光隔是导通了。Q1 的基极再对 GND 接个电阻,或许会好点。

网友B:
电路看起来略有繁琐

网友C:
SP1是什么给的信号,电压是什么范围。

网友D:
光耦正常工作输入电流是10mA-20mA,你这个还不到5mA,太小,R33要用220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E:
楼主,你的光耦是导通了,继电器不导通的原因是你串了R32, 导致继电器线圈电流不够,
继电器线圈本身就有1K左右的电阻。所以把R32去掉,继电器肯定就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