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芯片AD采样

楼主(2018-11-08):
我有2路AD采样通道 ,每切换一路采一次AD,切换时中间延时了20us  AD采样误差很大。这2路切换,中间要多少时间等待?

楼主:
当我通道切换以后,采1024次 再平均,AD就很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单路采集误差大吗

网友B:
用DMA方式

网友C:
跟用dma没什么关系

网友D:
通常每路AD采样的时间都很快,从15个时钟周期到几百个时钟周期不等。为什么不连续采样,等到2路AD都转换完成后再一起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呢?

网友E:
DMA出了释放CPU没其他的作用了

网友F:
你的采样信号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G:
注意采样的建立时间!

网友H:
STM8L051  AD模块有个Sampling time,这个时间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I:
AD这不要采集太快,根据你项目需要来,尽量的频率将下来。AD原理需要充放电周期的。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