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T23元件型号

楼主(2018-11-08):
在一块电路板上看到一个SOT23 -3 的贴片元件,与贴片三极管外观一样,丝印是G7AZ7(G7A27),看周围元件像是一个DC-DC稳压芯片,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器件吗

网友A:
把周边几个元件连接关系画出来就知道了,不外乎LDO或Boost
板子还能工作更好办,直接量输入输出电压就知道它的功能了。

楼主:
是SOT23-3封装的,3个引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SOT23-3封装的,3个引脚的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楼主:
把周围电路描了下,感觉是个开关管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下,感觉是个贴片MOS管

楼主:
没看到符合的